MA805-64 WDT具体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7-12-24):
MA805-64 WDT具体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看手册啊

楼主:
手册看了多遍,手册只给了分频系数,没明白。

网友A:
系统时钟/8位分频器/15位WDT 分频器

网友B:
参考图 18-1. WDT 方框图

网友B:
最大时间=
系统时钟/8位分频器/15位WDT 分频器
22118400/2^8/2^15=2.63671875Hz  -->379ms对吗?

网友C:
应该是对的

网友D:
看手册上有记载的,系统时钟/8位分频器/15位WDT 分频器。。。。

网友E:
以前折腾WDM的时候,每天蓝屏N次的调试,多亏是公司的电脑不心疼硬盘。

楼主:
哦,那就行,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