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驱动TM1640显示停不住

楼主(2017-12-24):
程序是以前STC15上用的,都没什么问题,移植过来就不行,断点显示的时候能显示全部,告诉运行就只显示一个数字 了,而且很暗。
uchar j;

                start();
                send_data(writedatamode_z);                          //自动地址
                stop();

                start();
                send_data(startdata);                           //起始地址
                 for(j=0;j<13;j++)                                    //送16位数
                {
                         send_data(num[j]);

                }
                stop();

                start();
                send_data(display);                          //开显示
                stop();

断点打的位置

断点打的位置

楼主:
/*命令说明*/
#define writedatamode_z  0x40   // 采用自动地址加一方式写显示缓存
#define writedatamode_g  0x44   //采用地址固定模式写缓存
#define readkeymode  0x42       //  键盘扫描模式
#define        startdata  0xc0                 //起始地址
#define display   0x8c          //开启显示 亮度用后三位决定
#define closedis   0x80         //关显示

sbit SCLK=P0^7;
sbit DIO =P0^6;

uint code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58,0x5E,0x79,0x71};
void start()                   //开始条件
{
          SCLK=1;
        DIO=1;
        DIO=0;
        SCLK=0;
}

void send_data(uchar x)                  //送数据        低位先传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DIO=(bit)(x&0x01);
                SCLK=1;
                x>>=1;
        }
        SCLK=0;
}
void stop()                                         //结束条件
{
        SCLK=0;
        DIO=0;
        SCLK=1;
        DIO=1;
}

网友A:
应该是延时出的问题,这个单片机的时钟速度可能跟你之前的是不同的。

楼主:
是哪里的延时,这个程序是没什么延时,时序感觉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我用过MAX7219,也是按照时序,一次点亮。

网友C:
如果是通信接口那种,应该不会影响这个显示啊?你这样,别修改,只让显示一个固定的值看看。

网友D(2019-02-16):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遇到无法驱动的问题,

网友:
什么是挺不住啊

网友E:
看一下M7219手册,最高显示频率是多少?

网友F:
数码管显示都有延时问题,不同平台要重新标定。循环显示频率太高的代价就是显示暗或者不显示

网友:
两个时钟不同吧,看看时序设置是不是延时需要调整。

网友G(2023-06-06):
楼主,求上面的程序解决地方,本人正好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H:
是不延时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