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weak pull down"怎么解释吗?

楼主(2017-12-24):
有人知道"weak pull down"怎么解释吗?

网友A:
接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到地(或负电源)。

网友B:
f2812在进行boot模式选择时,如要SCI—A模式boot,资料上说要对GPIOF14(SCIATX)引脚进行弱下拉

楼主:
嗯,您知道该用多大的电阻合适吗?会不会影响UARTA通讯啊?

网友C:
你直接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弱上拉   也就是比较大的上拉电阻   比如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