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怎么来的?

楼主(2017-12-24):
这个从网上找的资料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ftoc(void)
{ float a;
uchar i,*px;
uchar x[4]; /*定义字符数组,准备存储浮点数的四个字节*/
void *pf;
px=x; /*px指针指向数组x*/
pf=&a; /*void 型指针指向浮点数首地址*/
a=34.25;
for(i=0;i<4;i++)
  *(px+i)=*((char *)pf+i); /*强制void 型指针转成char型,因为void型指针不能运算*/
for(i=0;i<4;i++)
printf("%x\n",x);
}
如果已将数存入eeprom,要将其取出合并,方法也是一样,可参考下面的程序。
void ctof(void)
{ float a;
uchar i,*px;
uchar x[4]={0xa0,0x1a,0xa,0x42};
void *pf;
px=x;             //px指针指向数组x
pf=&a;
for(i=0;i<4;i++)
*((char *)pf+i)=*(px+i);
printf("%f\n",a);
}
uchar x[4]={0xa0,0x1a,0xa,0x42};还真没看懂怎么来的?

楼主:
我开始是这么处理的,float型变量是4个字节被存储的,因为EEPROM读写数据是以一次存一个字节,存储进去我是采用的移位和强制转化,读取出来是移位和位或,结果调试不成功。

网友A:
union
{
        uint32  Temp_Cn;
        uchar   Cai[4];
}Ji_shu;

我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B: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EEP如何写浮点,写什么都一样,关键在弄清浮点数在单片机里的存储格式。

网友C:
无论是浮点数还是定点数,都是按照由一个个字节组成的。对于存储器来说,它并不“关心”你存入的数据是什么格式,而只“关心”数据的长度和位置。

所以不明白你为何要“存储进去我是采用的移位和强制转化,读取出来是移位和位或”?

楼主:
我当时要强制转化是因为保持实参和形参的类型一致,实参是浮点数,形参是字符型,程序如下:
void write_float(unsigned char device,enum EEPROM IIC,unsigned int address,float date)
{
        wp=0;
        start();
        write_byte(device);
        respons();
        if(IIC>AT24C16)
        {
                write_byte((unsigned char)(address>>8));
                respons();
        }
        write_byte((char)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char)(date>>24));
        respons();
        write_byte((char)(date>>16));
        respons();
        write_byte((char)(date>>8));
        respons();
        write_byte((char)date);
        respons();
        stop();
        wp=1;
}
float read_float(unsigned char device,enum EEPROM IIC,unsigned int address)
{
        float date;
        start();
        write_byte(device);
        respons();
        if(IIC>AT24C16)
        {
                write_byte((unsigned char)(address>>8));
                respons();
        }
        write_byte((unsigned char)address);
        respons();
        start();
        w_byte(device+0x01);
        respons();
        date=read_byte();
        respons();
        date=((date<<8)|read_byte());
        respons();
        date=((date<<8)|read_byte());
        respons();
        date=((date<<8)|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楼主:
存储时:
依次是把 最高8位(将float变量date 右 移 24位,后面依次),次高8位,高8位,低8位顺序存储,然后强制转化成字符型给函数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e);第十二行,打快了,因该是“write_byte”当时编译出来出错,但这个错误没显示出来。
取出时:
依次左移8位,随后位或

调用函数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e);不用强制转化,直接赋值也行吧write_byte(date);

楼主:
这样写编译会出个错误:AT24CXX.C(205): error C193: '>>': bad operand type
还是先用3楼aihe大哥提到的共用体试试,不管这问题多菜,还是期待疑团被解

网友D:
单精度浮点数是4个字节,只要把这4个字节存进去即可
读出4个字节即可还原浮点数
标准方法是联合操作

网友E:
//来个简单点的。
float data0,data1;
u8 byte0,byte1,byte2,byte3;

data0=12345.1;

byte0=((u8 *)&data0)[0];//拆开
byte1=((u8 *)&data0)[1];
byte2=((u8 *)&data0)[2];
byte3=((u8 *)&data0)[3];

((u8 *)&data1)[0]=byte0;//合并
((u8 *)&data1)[1]=byte1;
((u8 *)&data1)[2]=byte2;
((u8 *)&data1)[3]=byte3;

网友F:
在C++里,实数(float)是用四个字节即三十二位二进制位来存储的。其中
有1位符号位,8位指数位和23位有效数字位。实际上有效数字位是24位,因为第
一位有效数字总是“1”,不必存储。
    有效数字位是一个二进制纯小数。8位指数位中第一位是符号位,这符号位和
一般的符号位不同,它用“1”代表正,用”0“代表负。整个实数的符号位用“
1”代表负,“0”代表正。
    在这存储实数的四个字节中,将最高地址字节的最高位编号为31,最低地址
字节的最低位编号为0,则实数各个部分在这32个二进制位中的分布是这样的:3
1位是实数符号位,30位是指数符号位,29---23是指数位,22---0位是有效数字
位。注意第一位有效数字是不出现在内存中的,它总是“1”。

    将一个实数转化为C++实数存储格式的步骤为:
    (1)先将这个实数的绝对值化为二进制格式,注意实数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
分化为二进制的方法是不同的。
    (2)将这个二进制格式实数的小数点左移或右移n位,直到小数点移动到第
一个有效数字的右边。
    (3)从小数点右边第一位开始数出二十三位数字放入第22到第0位。
    (4)如果实数是正的,则在第31位放入“0”,否则放入“1”。
    (5)如果n 是左移得到的,说明指数是正的,第30位放入“1”。如果n是右
移得到的或n=0,则第30位放入“0”。
    (6)如果n是左移得到的,则将n减去一然后化为二进制,并在左边加“0”
补足七位,放入第29到第23位。如果n是右移得到的或n=0,则将n化为二进制后在
左边加“0”补足七位,再各位求反,再放入第29到第23位。

    将一个计算机里存储的实数格式转化为通常的十进制的格式的方法如下:
    (1)将第22位到第0位的二进制数写出来,在最左边补一位“1”,得到二十
四位有效数字。将小数点点在最左边那个“1”的右边。
    (2)取出第29到第23位所表示的值n。当30位是“0”时将n各位求反。当30
位是“1”时将n增1。
    (3)将小数点左移n位(当30位是“0”时)或右移n位(当30位是“1”时)
,得到一个二进制表示的实数。
    (4)将这个二进制实数化为十进制,并根据第31位是“0”还是“1”加上正
号或负号即可。

    特别地,实数0用C++的float格式表示是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如果还不太明白,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将23.56化为C++的float格式。
    (1)将23.56化为二进制后大约是“10111.1000111101011100001”。
    (2)将小数点左移四位,得到“1.01111000111101011100001”。
    (3)这已经有了二十四位有效数字,将最左边一位“1”去掉,得到“0111
1000111101011100001”。将它放入第22到第0位。
    (4)因为23.56是正数,因此在第31位放入“1”。
    (5)由于我们把小数点左移,因此在第30位放入“1”。
    (6)因为我们是把小数点左移4位,因此将4减去1得3,化为二进制,并补足
七位得到0000011,放入第29到第23位。
    完毕。
    如果把最左边定为第31位,最右边定为第0位,那么在C++里,float格式的2
3.56是这样表示的:01000001101111000111101011100001。相应地-23.56就是这
样表示的:11000001101111000111101011100001。

    二。将实数0.2356化为C++的float格式。
    (1)将0.2356化为二进制后大约是0.00111100010100000100100000。
    (2)将小数点右移三位得到1.11100010100000100100000。
    (3)从小数点右边数出二十三位有效数字,即11100010100000100100000放
入第22到第0位。
    (4)由于0.2356是正的,所以在第31位放入“0”。
    (5)由于我们把小数点右移了,所以在第30位放入“0”。
    (6)因为小数点被右移了3位,所以将3化为二进制,在左边补“0”补足七
位,得到0000011,各位取反,得到1111100,放入第29到第23位。
    完毕。因此0.2356用C++的float格式表示是:00111110011100010100000100
100000。其中最左边一位是第31位,最右边一位是第0位。

    三。将实数1.0化为C++的float格式。
    (1)将1.0化为二进制后是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这时不用移动小数点了,这就是我们在转化方法里说的n=0的情况。
    (3)将小数点右边的二十三位有效数字00000000000000000000000放入第22
到第0位。
    (4)因为1.0是正的,所以在第31位里放入“0”。
    (5)因为n=0,所以在第30位里放入“0”。
    (6)因为n=0,所以将0补足七位得到0000000,各位求反得到1111111,放入
第29到第23位。
    完毕。所以实数1.0用C++的float格式表示是:0011111110000000000000000
0000000。其中最左边一位是第31位,最右边一位是第0位。

网友G:
我和三楼的一样。
union {
        uchar chbuf[4];

        float fbuf;

       }floa_data;
按字节写入,读出。

楼主:
EEPROM 读写int、float,double 我都是用的共用体(联合体)来解决的。
谢谢13楼batsong  对float的存储的细心回答,很详细!其实我并不关心float是怎么存储的,
我的目的是将这float的四个字节按顺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移进EEPROM,当我需要的时候再
将它们按顺序移出来拼成float进行计算和显示,所以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将float的四字节移位和
强制转化存数据会编译出错。你写的比我在书上看的和网上找的还详细,再次说声谢谢。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散分结贴了。

网友H:
flat a;
unsigned char *p;
p=(unsigned char *)&a;

//写入:
for(int i=0;i<sizeof(float);i++)
   eeprom_write_byte(addr+i,p);

//读:
for(int i=0;i<sizeof(float);i++)
  *p++=eeprom_read_byte(addr+i);

没试过。

网友A:
无论是浮点数还是定点数,都是按照由一个个字节组成的

网友C:
rt_err_t Write_Float_EEPROM(rt_uint32_t address,float data)
{

rt_uint8_t *p=(rt_uint8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FLASH_FLAG_SIZERR | FLASH_FLAG_OPTVERR | FLASH_FLAG_OPTVERRUSR);

FLASHStatus = DATA_EEPROM_ProgramByte(address++, *p++);

FLASHStatus = DATA_EEPROM_ProgramByte(address++, *p++);

FLASHStatus = DATA_EEPROM_ProgramByte(address++, *p++);

FLASHStatus = DATA_EEPROM_ProgramByte(address++, *p++);

return FLASHStatus;

}

网友I:
void 型指针指向浮点数首地址为什么设置为a

网友F:
如果已将数存入eeprom,要将其取出合并,方法也是一样。

网友E:
float型变量是4个字节被存储的啊,这就是调试不成功的原因吧

网友A:
无论是浮点数还是定点数,都是按照由一个个字节组成的。这点我也是不好理解。。。

网友J:
单精度浮点占用4个字,把首地址强制转换成个字节指针,连续把4个字节依次存入即可,取出时把4个字节依次存入首地址即可,然后当成浮点数操作即可
用联合是一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