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12-24):
SPI通信原理是什么?

网友A:
SPI,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

网友A:
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

网友B:
SPI接口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网友B:
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 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 议

网友C:
SPI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它可以使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以 交换信息

网友C:
外围设置FLASHRAM、网络控制器、LCD显示驱动器、A/D转换器和MCU等

网友C:
SPI总线系统可直接与各个厂家生产的多种标准外围器件直 接接口,该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T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 SS(有的SPI接口芯片带有中断信号线INT或INT、有的SPI接口芯片没有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

网友D:
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

网友D:
也是所有基于SPI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SDI(数据输入),SDO(数据输出),SCK(时钟),CS(片选)

网友E:
(1)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网友E:
(2)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网友E: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网友E:
(4)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网友F:
CS是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的,也就是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时(高电位或低电位),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允许在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SPI设备成为可能

网友F:
接下来就负责通讯的3根线了。通讯是通过数据交换完成的,这里先要知道SPI是串行通讯协 议,也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输的

网友G:
这个是学习单片机的必备课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SPI总线系统可直接与各个厂家生产的多种标准外围器件直 接接口,该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串行时钟线(SCK)、 ...

这几根数据线的还是非常重要,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全面的

网友I:
楼下的说的复杂了,SPI就是个“移位寄存器”。看懂74HC164 和74HC165 就懂49%。再看74HC166和74HC595就懂99%了!看完这些芯片,只要10分钟。单片机的SPI,跟这些芯片没区别!

网友J(2018-07-10):
以主从方式工作

MOSI(SDO):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MISO(SDI):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SCLK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SPI串行传输,数据一位一位从MSB或LSB开始传输,产生相应的脉冲沿时,MOSI,MISO才进行数据传输。
CS: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CS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只有片选信号为实现约定的使能信号时(高电位或地电位),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也就允许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SPI设备。

网友J:
SPI可以用全双工通信方式同时发送和接收8(16)位数据,过程如下:

主机启动发送过程,送出时钟脉冲信号——>主移位寄存器的数据通过SDO移入到从移位寄存器,同时从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通过SDI移人到主移位寄存器中——>8(16)个时钟脉冲过后,时钟停顿,主移位寄存器中的8(16)位数据全部移人到从移位寄存器中,随即又被自动装入从接收缓冲器中,从机接收缓冲器满标志位(BF)和中断标志位(SSPIF)置“1”。同理,从移位寄存器中的8位数据全部移入到主寄存器中,随即又被自动装入到主接收缓冲器中.主接收缓冲器满标志位(BF)和中断标志位(SSPIF)置“1”——>主CPU检测到主接收缓冲器的满标志位或者中断标志位置1后,就可以读取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同样,从CPU检测到从接收缓冲器满标志位或中断标志位置1后,就可以读取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这样就完成了一次相互通信过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SPI总线系统可直接与各个厂家生产的多种标准外围器件直 接接口,该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串行时钟线(SCK)、 ...

这个SPI的信号线的设计要多掌握的

网友L:
这个还不是信号的高低电平的设计的

网友M:
通信原理?01电平!
重要是协议!

网友N:
引用 网友B:
SPI接口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

涉及到SPI总线的设计不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