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体系

楼主(2017-12-24):
USB 是一种支持热插拔的高速串行传输总线,它使用差分信号来传输数据,最高速度可达 480Mb/S。USB 支持“总线供电”和“自供电”两种供电模式。在总线供电模式下,设备最多可以获得 500mA 的电流。 USB2.0  被设计成为向下兼容的模式,当有全速 (USB 1.1)或者低速(USB 1.0)设备连接到高速(USB 2.0)主机时,主机可以通过分离传输来支持它们。一条 USB 总线上,可达到的最高传输速度等级由该总线上最慢的“设备”决定,该设备包括主机、HUB 以及 USB 功能设备

楼主:
USB 体系包括 “主机”、“设备”以及 “物理连接”三个部分。其中主机是一个提供 USB接口及接口管理能力的硬件、软件及固件的复合体,可以是 PC,也可以是 OTG 设备

楼主:
一个USB 系统中仅有一个 USB 主机;设备包括 USB 功能设备和 USB HUB,最多支持 127 个设备;物理连接即指的是 USB 的传输线。在 USB 2.0 系统中,要求使用屏蔽的双绞线

网友A:
一个 USB HOST 最多可以同时支持 128 个地址,地址 0 作为默认地址,只在设备枚举期间临时使用,而不能被分配给任何一个设备,因此一个 USB HOST 最多可以同时支持 127 个地址,如果一个设备只占用一个地址,那么可最多支持 127 个 USB 设备

网友A:
在实际的 USB 体系中,如果要连接 127 个 USB设备,必须要使用 USB  HUB,而 USB  HUB 也是需要占用地址的,所以实际可支持的 USB 功能设备的数量将小于 127

网友B:
USB 体系采用分层的星型拓扑来连接所有 USB 设备

网友B:
以 HOST-ROOT  HUB为 起 点 , 最 多 支 持 7 层(Tier),也就是说任何一个USB 系统中最多可以允许 5个 USB  HUB 级联

网友C:
一个复合设备(Compound Device)将同时占据两层或更多的层

网友C:
ROOT HUB 是一个特殊的 USB HUB,它集成在主机控制器里,不占用地址

网友C:
ROOT HUB 不但实现了普通 USB  HUB 的功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功能

网友D:
USB 采用轮询的广播机制传输数据,所有的传输都由主机发起,任何时刻整个 USB 体系内仅允许一个数据包的传输,即不同物理传输线上看到的数据包都是同一被广播的数据包

网友D:
USB 采用“令牌包”- “数据包”- “握手包”的传输机制,在令牌包中指定数据包去向或者来源的设备地址和端点(Endpoint),从而保证了只有一个设备对被广播的数据包/令牌包作出响应。握手包表示了传输的成功与否

网友D:
数据包:USB 总线上数据传输的最小单位,包括 SYNC、数据及 EOP 三个部分。其中数据的格式针对不同的包有不同的格式

网友E:
管道(Pipe)是主机和设备端点之间数据传输的模型,共有两种类型的管道:无格式的流管道(Stream Pipe)和有格式的信息管道(Message Pipe)

网友E:
任何 USB 设备一旦上电就存在一个信息管道,即默认的控制管道 默认的控制管道,USB 主机通过该管道来获取设备的描述、配置、状态,并对设备进行配置

网友E:
USB 设备连接到 HOST 时,HOST 必须通过默认的控制管道对其进行枚举,完成获得其设备描述、进行地址分配、获得其配置描述、进行配置等操作方可正常使用

网友F:
USB如果自己从头开发,比较麻烦,要把USB的原理搞清

网友G:
USB 是一种支持热插拔的高速串行传输总线,它使用差分信号来传输数据,最高速度可达 480Mb/S。USB 支持“总线供电”和“自供电”两种供电模式。

网友G:
还一个就是USB的现在特别方便的,在电源供电设计中

网友H(2018-07-10):
USB总线的总体结构
整个USB总线可以分为3个部分进行描述:USB连接、USB设备、USB主机(如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