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总线技术概览

楼主(2017-12-24):
任何一个微处理器都要与一定数量的部件和外围设备连接,但如果将各部件和每一种外围设备都分别用一组线路与 CPU 直接连接,那么连线将会错综复杂,甚至难以实现

楼主:
为了简化硬件电路设计、简化系统结构,常用一组线路,配置以适当的接口电路,与各部件和外围设备连接,这组共用的连接线路被称为总线

楼主:
采用总线结构便于部件和设备的扩充,尤其制定了统一的总线标准则容易使不同设备间实现互连

网友A:
微机中总线一般有内部总线、系统总线和外部总线

网友A:
内部总线是微机内部各外围芯片与处理器之间的总线,用于芯片一级的互连

网友A:
而系统总线是微机中各插件板与系统板之间的总线,用于插件板一级的互连

网友B:
外部总线则是微机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总线,微机作为一种设备,通过该总线和其他设备进行信息与数据交换,它用于设备一级的互连

网友C:
并行通信速度快、实时性好,但由于占用的口线多,不适于小型化产品

网友B:
从广义上说,计算机通信方式可以分为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相应的通信总线被称为并行总线和串行总线

网友B:
而串行通信速率虽低,但在数据通信吞吐量不是很大的微处理电路中则显得更加简易、方便、灵活。串行通信一般可分为异步模式和同步模式

网友B: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总线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使计算机总线技术种类繁多,各具特色

网友C:
I2C 总线 I2C(Inter-IC)总线 10 多年前由 Philips 公司推出,是近年来在微电子通信控制领域广泛采用的一种新型总线标准。它是同步通信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接口线少,控制方式简化,器件封装形式小,通信速率较高等优点。在主从通信中,可以有多个 I2C 总线器件同时接到 I2C 总线上,通过地址来识别通信对象

网友D:
SPI 总线
串行外围设备接口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总线技术是 Motorola 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接口。Motorola 公司生产的绝大多数 MCU(微控制器)都配有 SPI 硬件接口,如 68 系列 MCU。SPI 总线是一种三线同步总线,因其硬件功能很强,所以,与 SPI 有关的软件就相当简单,使 CPU 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

网友D:
SCI 总线
串行通信接口 SCI(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也是由 Motorola 公司推出的。它是一种通用异步通信接口 UART,与 MCS-51 的异步通信功能基本相同。

网友E:
一般来说,单片机是通过两条总线来连接外设的,一条是高速总线,一条是低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