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信号隔离技术

楼主(2017-12-24):
信号隔离使数字或模拟信号在发送时不存在穿越发送和接收端之间屏障的电流连接。这允许发送和接收端外的地或基准电平之差值可以高达几千伏,并且防止了可能损害信号的不同地电位之间的环路电流。信号地的噪声可使信号受损

楼主:
隔离可将信号分离到一个干净的信号子系统地

楼主:
在另一种应用中,基准电平之间的电连接可产生一个对于操作人员或病人不安全的电流通路

楼主:
信号的性质可以为电路设计人员指明系统可考虑的那些正确的 IC

网友A:
第一类隔离器件依赖于无发送器和接收器来跨越隔离屏障

网友A:
这种器件曾用于数字信号,但线性化问题迫使模拟信号隔离采用变压器,用调制载波使模拟信号跨越这个屏障

网友B:
变压器怎么说总是难弄的,而且通常不可能制成 IC,所以想出了用电容器电路来耦合调制信号以跨越屏障

网友C:
电容屏障技术已应用在数字和模拟隔离器件中

网友B:
作用在隔离屏障上的高转换率瞬态电压可做为单电容屏障器件的信号,所以已开发出双电容差分电路以使误差最小

网友C:
隔离数字信号有很大选择范围。假若数据流是位串行的,则选择方案范围从简单光耦合器到隔离收发器 IC

网友D:
现在比如TI和ADI的信号隔离器件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直接使用就好了。

网友E(2018-01-24):
隔离是信号系统安全的保证

网友F:
信号隔离在实际应用中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