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线的定义和优点

楼主(2017-12-24):
一个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因为一个电压只能是相对于另一个电压而言的。在某些系统里,系统'地'被用作电压基准点。当'地'当作电压测量基准时,这种信号规划被称之为单端的。

网友A:
一个差分信号作用在两个导体上

网友A:
信号值是两个导体间的电压差

网友B:
一个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因为一个电压只能是相对于另一个电压而言的。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个差分信号的就是一个相对的信号的

网友C:
这个如楼上的理解,,差分信号的就是一个相对信号的

网友D:
差分抗干扰能力强点

网友E:
差分信号的是相对而言的,,每一根信号线针对地的话都是绝对信号的

网友F:
差分信号的是相关而言的呢

网友F:
这个跟大家学习的,,这个差分信号的还是有点难理解的呢

网友G(2018-01-24):
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H:
差分信号的通信传输距离相对较远

网友H:
比如RS485,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