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数据传输的方式

楼主(2017-12-24):
远程数据传输的方式的确很多,而且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及 ASIC 技术的发展,新的传输方式还会不断出现。每一种通讯方式都有它的长处和不足,因而就有不同的应用选择和市场定位

网友A:
有线方式较无线方式可靠性高、传输容量大,无线方式较有线方式灵活方便、设备加运行费用低(在距离较远时)

网友A:
只要应用或条件允许,能拉线就别用无线

网友B:
远程数据的传输,一般不是采用无线的数据传输方式的么?

网友C:
这个数据传输的主要依赖于无线通讯方式的及性能

网友D:
这个是基于一定的无线传输技术进行的

网友E:
远程数据传输是基于数据的无线传输的基础上的

网友F(2018-01-24):
3G或者4G技术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