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地线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7-12-24):
地线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A:
教科书上学的地线定义是: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

网友A:
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

网友A:
如果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

网友B:
地就是一个参考点,一般用在电路来说,就是一正一负,负的就是地了。

网友C:
需要具体分析在什么场合的地了。场合不同,对地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网友D(2018-01-23):
地其实是一个面

网友D:
一个参考点

网友E:
地线就是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