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简单电感量测量装置

楼主(2017-12-24):
在电子制作和设计,经常会用到不同参数的电感线圈,这些线圈的电感量不像电阻那么容易测量,有些数字万用表虽有电感测量挡,但测量范围很有限。该电路以谐振方法测量电感值,测量下限可达 10nH,测量范围很宽,能满足正常情况下的电感量测量,电路结构简单,工作可靠稳定,适合于爱好者制作

楼主:
简单电感量测量装置

网友A:
可以做万用表了

网友B:
MC1648是AD芯片吗?

相当于把频率转换成电压
相当于把频率转换成电压
相当于把频率转换成电压

网友C(2018-01-23):
电感的测量,很不错的方案,学习了

网友D:
MC1648相当于把频率转化成电压

网友E:
这个有意思,频率转电压,电流?

网友F:
频率转电压,频率检测的器件还是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