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一个P-MOS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24):
使用PMOS控制高输出时,如=果在输入S前端加一个二极管,二极管会烧吗?

如果输出负载是光耦+电阻呢?

截止时MOS管的漏电流会烧二极管吗?

网友A:
如果输出负载电阻不是很小,在PMOS管的S前端加一个二极管,二极管也有足够的功率,二极管不会烧。

网友B:
其实烧不烧看电流跟阻抗就好了

网友C:
会不会烧取决于管子的载流能力和通过电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