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Foundations of Oscillator Circuit Design

楼主(2017-12-24):
Oscillator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oday's RF and microwave system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 need to know how to design oscillators for stability and top performance. Offering engineers broader coverage than other oscillator design books on the market, this comprehensive resource considers the complete frequency range, from low-frequency audio oscillators to more complex oscillators found at the RF and microwave frequencies. Packed with over 1,200 equations, the book gives professionals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scillator circuit design and emphasizes the use of time-saving 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 simulation techniques. From the the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scillators, to the design of a wide variety of oscillators (including tuned-circuit, crystal, negative-resistance, and relaxation oscillators), this unique book is a one-stop reference practitioners can turn to again and again when working on their challenging projects in this field.

Foundations of Oscillator Circuit Design (Guillermo Gonzalez).part1.rar

Foundations of Oscillator Circuit Design (Guillermo Gonzalez).part2.rar

网友A:
1.这本书几乎给出了所有类型振荡器的基本原理、主要结果推导、仿真原理图、仿真结果等,特点是全!读者对象适合大学生选择性参考!但深度不够,各种振荡器也只是“能振荡”而已。优化设计缺失,是实用的基础,但不实用!

2.关于上传书籍。
我以前说过,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个人的电脑里都会储藏几十G的电子书,但真正能仔细阅读的,能认真的读完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本而已!!!

一方面是网上铺天盖地、卷帙浩繁的各种免费书籍,一方面是不知该/要看哪些书,要读的书有了,阅读顺序是什么!这种尴尬情形的解决,是我们这个板块存在的宗旨或意义所在!

所以我不会上传几十G的电子书,没有什么意思!一方面是各个模拟论坛的严重同质化,大多数是技术讨论很少,主要靠可供下载的书籍吸引人!最要命的是各家上传的书籍几乎完全雷同!这就导致很多论坛没有特色,没有生存的必要!

可以想象,即便我上传了其他论坛没有或少见的书籍,没过几天,其他论坛也就有了!我们论坛如何在夹缝中生存?

另一方面是靠电子书生存的论坛,有几家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有上万甚至几十万部书籍的积累了,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搜罗可供上传的资料,其他论坛很难与其竞争了!

21论坛与其相比更冷了,首先是大量上传书籍的就一个人,一个人如何跟成千上万、前仆后继还有充足接班人的论坛竞争?其次21大书包绝大多数是质量低劣的中文书籍资料,这只能吸引文化程度不是太高的网友,尤其是电子爱好者!

综上所述,靠电子书生存,对21来说是死路一条!

楼主:
那可以先上传书,让大家先讨论讨论。另外,你贴出来的数学基础知识太少了,就只有一个函数。微分,积分,微分方程也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先上传书,让大家先讨论讨论。另外,你贴出来的数学基础知识太少了,就只有一个函数。微分,积分,微 ...

那样贴太慢了,用语音可能也就是2分钟的事,码字却要近10分钟,遇到公式多的地方更麻烦!

所以最近一直在挑选一台便于触控的笔记本电脑,微软的surface性能最好,但价格也是最高的!惠普的性价比最高,但外观和便携性等方面不大好!华为和联想的价格介于两者之间,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让人犹豫不决!

楼主(点评):
时间不等人啊,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看台电的平板怎样?个人感觉华为的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