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PC在线采集系统,请给些建议!

楼主(2017-12-24):
不知道发在这里是否合适:
只需要很简单的功能:由下面的系统采用串口方式,1ms发送一次8路数组到PC。想在PC上做一个软件,同时显示8路数据的变化波形,并且可以导出为EXCEL文件供查看。

本人没有任何做这种软件的基础。问题如下:
1.请问做一个这种功能的软件难吗?
2.用什么工具做会比较容易实现,或者学起来比较容易上手呢?C#?VC++?MATLAB……还是什么
各位高人请给些建议,我希望认准一个方向就踏实学做下去了,谢谢谢谢!

网友A:
用VB读串口 生成文本,存成CSV格式,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C:
1ms发一次,你这是采集的什么数据?要发这么快?用C#开发会快点

网友C:
上发时间可以改为100ms发一次,或50ms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B读串口 生成文本,存成CSV格式,

VB好上手吗?能够实现这个频率吗?

楼主:
谢谢,我想要自己学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s发一次,你这是采集的什么数据?要发这么快?用C#开发会快点

1.我需要采集的是人体的肌肉信号。确保这个频率是必须的……
2.请问C#能做到这么快吗?还是只能50或100ms呢?
3.C#容易上手吗?是不是现在主流的上位机用C#做比较多一些?
4.我通讯用的是串口,因为我只做过串口,请问需不需要有别的选择?

谢谢您!!

网友D:
c#做这个是很轻松的。不过你的数据发送是连续的,没有明显的间隔,上位机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分包。软件上要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c#做这个是很轻松的。不过你的数据发送是连续的,没有明显的间隔,上位机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分包。软件上要麻 ...

好的,谢谢!我看看C#的相关资料~

网友E:
网络的话,1ms 一个数据,攒够50个发一次,实时性比串口差。
串口的话,1ms发一次也行,不过9600bps的波特率,极限也就是1000 byte per second 左右,1ms也就是一个字节。
C#的话,System.IO.Ports.SerialPort 可靠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络的话,1ms 一个数据,攒够50个发一次,实时性比串口差。
串口的话,1ms发一次也行,不过9600bps的波特 ...

我目前是3100000的波特率发送的……串口助手可以无误地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需要采集的是人体的肌肉信号。确保这个频率是必须的……
2.请问C#能做到这么快吗?还是只能50或100ms ...

用你感觉操作容易的工具与语言就可以了,按你这样发,要注意下面几点:
1、要有帧头与帧尾,这样方便上位机分包处理
2、在上位机上要有缓冲区,因为你1mS发一次,每次读出来的可能不止一帧数据,也有可能只有半帧数据
3、上位机就算是用事件触发的方式去读数据,也达不到1ms读一次,我记得系统是10ms还是20ms轮询一次的

网友F:
這麽高的波特率,距離能有多遠?

网友G:
用labview很简单

网友H:
1ms上位机不好处理,最好攒够50到100次数据为一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3100000的波特率发送的……串口助手可以无误地接收

好厉害啊。
你的PC机用的什么串口芯片? 有多少字节的缓冲? 3.1M的波特率可不慢。

网友I:
c#应该挺简单的,1ms发一次,缓冲区有数据事件有可能几十ms后才会被执行,缓冲区全部读出来可能会有一帧数据不完整,可以做一个队列 ,每次读取全部数据放入队列,然后在队列里仔细分析,完整的取出,不完整的的等下次,
相关类 SerialPort, LinkedList

楼主:
labview可以这么快采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啊。
你的PC机用的什么串口芯片? 有多少字节的缓冲? 3.1M的波特率可不慢。 ...

不知道啊,我STM32设置成了这么高,串口助手调成了这么高,就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你感觉操作容易的工具与语言就可以了,按你这样发,要注意下面几点:
1、要有帧头与帧尾,这样方便上位 ...

好的,我得多了解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麽高的波特率,距離能有多遠?

距离很近,串口线,大概60cm?

楼主:
引用 网友I:
c#应该挺简单的,1ms发一次,缓冲区有数据事件有可能几十ms后才会被执行,缓冲区全部读出来可能会有一帧数据不 ...

就是频率有点儿高,可能会比较麻烦

网友J:
还应该考虑 ,  协议报头和报尾数校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得多了解了解,谢谢!

网友K:
以前做过类似的心电图信号,也是串口上传到PC显示波形。
下位机MCU将这些信号滤波后 再上传更好。比如每3个点取1个点。这样数据量就少很多。
上位机显示波形并不需要这么多的数据,至于上位机开发,很多都可以,C#、Qt(qwt)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上位机界面的刷新和串口数据的接收处理 要在不同的线程,否则界面会卡

网友L:
引用 楼主:
labview可以这么快采集吗?

1ms更新率速率 6字节数据 上位机labview做的能采集到80%左右的数据  波特率115200  机箱带的串口好像就能支持那么高的波特率。
你是用stm32的usb虚拟串口然后的波特率3.1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做过类似的心电图信号,也是串口上传到PC显示波形。
下位机MCU将这些信号滤波后 再上传更好。比如每3 ...

谢谢!我不光是显示,还要导出数据至exc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1ms更新率速率 6字节数据 上位机labview做的能采集到80%左右的数据  波特率115200  机箱带的串口好像就能 ...

不是呀,就是用的STM32的串口。。不过确实不用这么快,我可以试着降一降

网友M:
1 很容易。
2 如果没记错,Arduino 有这个功能。如果要自己做的话,串口传输电脑端记录或 USB HID 都挺简单的。(后者可以参考 libhid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