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发板式的开发不便

楼主(2017-12-25):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不用开发板的 方案定好,直接画板,一般没啥大问题的
再说 现在做板也便宜,第一版哪怕有个改动,割线 飞线 都好处理,
第二版基本就定型了

网友B:
LZ:

功能验证通常仅对某一单一或几个功能的测试,而非完整系统的验证。包括器件原厂都会提供功能验证“子系统”,而开发设计者所使用的“开发版”主要还是用于对单一某些功能的测试验证。

如果要对整个系统作一个完整的验证,可以设计一个“工程机”(不是最终的量产品),验证完毕后再定型生产。

网友C:
一般开发,都是先把每一项功能从硬件到软件都测试清楚,测试的硬件可能是开发板,也可能是某些模块。然后根据测试的情况做完整功能的电路板,调试后改正先前的错误,再完成生产用的电路板。

网友D:
开发板仅用于学习和验证基本设计,并不适合外扩大量资源。在掌握某一平台的设计应用能力后,还是直接做应用系统为佳。

网友E:
做产品评估的话还是直接画板子比较好,毕竟外围电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