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ysight示波器测固纬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无正文)

楼主:
电源通道1和2独立输出5V,纹波噪声和性能描述的不一样,实际峰峰值大于40mv

楼主:
这是实测,打电话给售后,说是示波器测电压精度太低,得用高精度的万用表测量,这个我理解,但不知道为什么示波器测电压的精度低,得用什么万用表测量

固纬电源

固纬电源

楼主:
然后想得到正负5V,按操作手册上接法,竟然出来50HZ正弦波。我觉得这个GND不是面板上的GND,但是技术售后说就是这个,而且他也不知道为啥出来正弦波,真是服了售后。个人觉得它的操作手册写错了。(照片上的OUTPUT没有按下去,实际按下去了)

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

实际接法

实际接法

啥波形啊

啥波形啊

楼主:
1800的线性电源啊,还是自己技术不够,遇到很多问题,没有人带

网友A:
1.你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每格是不是50mV。我觉得这不合适,需要在调小一些。另外需使用交流耦合

噪声是随机信号,用vpp来表达也不合适,还是用VRMS表达合适一些。VPP在用示波器得到的时候,很可能是采样到的最大最小值,
但是出现的概率低。

2.面板上的GND应该是指大地。说明书上应该是错了。应该是像上面那个图一样,得到正负电源,然后将GND连接到中间的结点上去。

网友B(点评):
谢谢回复,家里有事没有来得及看。对我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