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ium ucprobe使用指南

楼主(2017-12-25):
Ucprobe是micrium公司推出的嵌入式系统调试工具,利用ucprobe,
l  可以实现对程序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用户可以利用ucprobe构建可视化的系统监控平台
l  具有示波器,文本框,按钮,滑动条等常见控件
l  支持jlink,tcp/ip,rs232,usb等调试接口,使用jlink时,无需对原有代码做任何改动,使用其他通信方式时,需要在embeded code中增加对应的目标代码(target code在官网下载https://www.micrium.com/download/%C2%B5cprobe-3-0-users-manual/#)。
l  具有预设好的ucosIIucosIII系统监控界面,程序运行的任务,cpu的占用率,任务对战的使用率一目了然,为任务优化提供了方便。

楼主:
安装ucprobe软件,安装完成后,替换安装目录下的xxx.dll文件,完成**。

楼主:
**图片 文件夹目录

楼主:
加载目标文件(.axf .elf .out等后缀),设置通信方式,添加控件,点击run!

楼主:
截图如下

楼主:
ucosIII监控界面。在project中右键添加ucosIIIkernel awareness screen,即可监控ucosIII各任务的执行情况,并可查看ucosIII各通信变量。注意按照user manual中的要求打开ucosIII中的宏。注意IDE生成目标文件是,编译器不要选择优化(level0),否则调试信息可能会被优化掉导致无法监控ucosIII运行状态。

楼主:
ucosIII宏设置

楼主:
PS:使用jlink调试时,程序无需做任何修改,即可在ucprobe中查看各全局变量的值,使用ucos 监控界面时,需要打开系统各调试宏定义,否则无法监控系统运行状况。另外DataLogger等高级功能可以实现数据保存于数据记录,为用户分析保存调试数据提供了方便。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软件是免费的吗?

网友B(2018-05-31):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软件是免费的吗?

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