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年末回忆录+ 我的那些开发板

楼主(2017-12-25):
STM32L476开发板
该探索板提供了一片段式LCD屏,以及一个joystick方向按键,以及一个耳机接口,两个USB接口,大的USB接口为调试接口,小一点的为应用接口,或OTG接口。从反面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纽扣电池槽。另外大部分端口均有排针和引出,供用户使用。

STM32F030开发板
——————————————————————————————————
探索板上的主角MCU是STM32F030R8T6微控制器,该芯片封装为LQFP64具备64KB闪存,8KB RAM。
我们看到正反面采用了绿、白色搭配(PCB采用绿底白字),这也是Discovery系列一贯风格。对于扩展接口全部预留出来,共计33×2个PIN,探索板扩展接口采用了标志性的两面针排针风格,如果想保证板子实用时候美观只能准备大量的杜邦线了。该开发板仅提供一个USB接口,根据调试器端的USB接口形状来看,采用了Mini-USB接口, USB接口是ST-Link的。
开发板提供了两组跳线帽,其中“idd”一处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测量工作电流。
从结构框图我们可以看出,开发板上都提供了哪些资源,不用多说,ST-Link/V2这个是ST官方开发板均具备的调试编程器,另外上面提供了SWD接口,在开发板正面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共6根排针的SWD接口,方便你为自己的项目进行编程调试;剩下全部是围绕主角STM32F030R8T6的,板载提供了两颗按键B1(用户可编程按键)、B2(系统复位按键),提供了可编程的2颗LED(LD3、LD4),由于是超值系列,那么本开发板为了超值,控制成本,并无提供其他的外部设备。
总结, 探索板提供了4类资源:1、编程调试电路;2、最小系统电路;3、扩展接口与板载外设;4、可编程的按键和LED灯。

25×2扩展接口反面

STM32L053C8T6

STM32L152CCT6

EPD电子纸显示屏接口

                                                                      特性总结:

采用LQFP64封装的STM32F030R8T6 MCU,片上具备64KB Flash,8KB RAM;
板载ST-LINK/V2调试器,可通过选择开关设置为独立使用模式,具备SWD编程调试接口;
开发板电源支持USB总线供电,或通过外部5V供电,外部应用供电支持3V模式和5V模式。
板载4个LED:
LD1(红),用于3.3V电源指示
LD2(红/绿),用于USB通信状态指示
另外两个是用户可编程LED,LD3(绿)在PC9端口/LD4(红)在PC8端口
板载两个实体按键,用户按键(蓝色)和复位按键(黑色);

扩展接口可以将LQFP64封装的所有IO快速连接到原型版和探针。

楼主:
开发板出厂时候自带了演示DEMO,我们也就用该DEMO来检测一下STM32F030探索板。
1. 检查开发板上的跳线帽的位置,JP2处于连接状态,CN2处于连接状态(探索板被选定)。
2. 用mini接口USB线连接PC的USB接口和探索板的USB接口CN1。然后红色LED LD1(PWR)和LD2(COM)点亮,同时LED LD3闪烁。
3. 按下用户按键B1(蓝色)。
4. 根据用户点击按钮B1观察闪烁的绿色LEDLD3变化。
5. 每次按下B1 都会通过蓝色LED LD4进行确认的。

网友A:
开发板不错,我记得ST有个带电子纸的,是这个吗?没看到电子纸,只是说有接口。

网友B:
带耳机插孔,是不是可以播放MP3

网友C:
8KRAM可以了,够用。

网友D:
非常适合与面包板一起使用。

网友E:
还是我板子多;

网友F:
不带网口可惜了。

网友G:
牛X,拿出来晒晒,把楼主比下去。

网友H:
我在正点原子买了一个迷你板

网友I:
我也有一块板子,42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