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380v用电功率计算公式

楼主(2017-12-25):
380v用电功率计算公式

一个电源箱里面有380V设备电源,电流、功率怎么算?
  三相四相制,是用四条导线供电,三条相线,一条公共导线,就是中性线。每条相线与中性线间的电压称为相电压,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平常说的380V,就是线电压,220V就是相电压。
  380V电流计算方法:
  380V电动机(三相空调压缩机)的电流计算公式为:Ⅰ= 额定功率 ÷ (1.732 × 额定电压 × 功率因数 × 效率 )。
  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

  三相电(380V)功率、电压、电流的计算公式:
  功率=电流×(1.732×380电压×0.85功率因数×0.9效率)。
  如7.5的电动机额定电流的计算方法:
  7500÷(1.732×380×0.85×0.9)=14.896A。
  举例说明:15KW电动机380V。当用电电压为380V时:P=UICOSφ/1.72, 此时电流为:I=15KW/380V/0.83(COSφ,功率因数/1.72x1000=27.7A.(线电流)。
  交流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单相:I=P/220; 三相:I=P/1.73×380。
  直流电功率:P=U*I
  =I²R
  =U²/R。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含义是什么
  视在功率是指发电机发出的总功率,其中可以分为有功部分和无功这部分功率由于做了功而被称为有功功率。 可认为是电压与电流相位差变化的损耗。无功功率不做功,但是要和无功部分。
  有功部分是通过导线发热损失掉或纯电阻负载消耗的功率, 无功功率则是损失在非纯电阻负载上的功率。但是要保证有功功率的传导必须先满足电网的无功功率。

网友A:
对于不对称的三相电路, 可以用各相的电压电流矢量积相加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