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17-12-25):
有一块主板,控制其下的6个步进电机系统,这6个步进电机可能任意组合,怎么保证组合一起的步进电机是同步的。

网友A:
那要看控制板的设计了,没有详细相关设计资料,具体方法不可能知道。建议楼主先去仔细阅读控制板的使用手册。

网友B:
同步怎么理解,是6个电机运行的距离不一样,但是6个电机同时启动,最终又同时结束运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怎么理解,是6个电机运行的距离不一样,但是6个电机同时启动,最终又同时结束运动吗? ...

比如主板发送命令给6个电机,6个电机运行了后,反馈回来编码器信息 然后比较 如果编码器相差大了 直接停止运行,我想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做反馈比较好 下发命令用4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怎么理解,是6个电机运行的距离不一样,但是6个电机同时启动,最终又同时结束运动吗? ...

同样用485反馈可能实时性不能保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用485反馈可能实时性不能保证

232可以试试,或者C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可以试试,或者CAN

两个电机的误差要求可能要1mm 就怕反馈回来的时间误差走can 232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用485反馈可能实时性不能保证

“同样用485反馈可能实时性不能保证”那就直接在单片机里读编码器值,直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