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D卡读写

楼主(2017-12-25):
请问各位,如果只是单纯的实现对SD卡的读写,那么必须用到文件系统吗?

网友A:
文件系统不是必要的。
如果你只是自己存储一些特定数据,直接按照一定规则对扇区进行读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系统不是必要的。
如果你只是自己存储一些特定数据,直接按照一定规则对扇区进行读写就行了。 ...

好的,谢谢

网友B:
当普通的Flash使用就不用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