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ISO5852芯片去饱和的外围问题

楼主(2017-12-25):
【不懂就问】
之前问过,但是没有完全懂
如图,是一款IGBT模块驱动芯片
其中在去饱和保护设计时,有这么一段说明
“在开关感性负载时,会导致IGBT续流二极管上出现较大的瞬时正向电压变化
这会使得DESAT引脚上出现较大的负电压尖峰,会从器件中消耗大量电流
为了将这些电流限制,可用一个100-1000Ω的电阻和DESAT二极管GL41Y串联
,再选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MM3z12vb,效果更好,这种二极管正向电压很低
可以确保在低电平下,把DESAT输入钳位到GND”

【1】最后一句中的,低电平下,是指输入in低电平吗?那如何利用低正向导通钳位到地?
【2】把DESAT输入钳位到GND,是如何通过D2、R1、D3和D4的配合把DESAT引脚的尖峰给去掉?是和下图吸收电路原理一样吗?
【3】电阻的计算怎么来的?

网友A(2018-02-13):
【1】最后一句中的,低电平下,是指输入in低电平吗?那如何利用低正向导通钳位到地?
是指它描述的产生负压得过程

【2】把DESAT输入钳位到GND,是如何通过D2、R1、D3和D4的配合把DESAT引脚的尖峰给去掉?是和下图吸收电路原理一样吗?
类似,只不过DSAT直接嵌位到地;当出现描述的感性负载时,IGBT续流二极管两端出现较大的正向电压变化(dv/dt),这个时候它的负载就是退饱和检测电路,很明显dv/dt这个源会从芯片抽取电流,并且会在DESAT和芯片地之间产生压降

【3】电阻的计算怎么来的?

取决于芯片DESAT和地引脚的电流承受能力,查查芯片手册

其实这个电路看着有些别扭,等效电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