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的变换问题

楼主(2017-12-25):
是这样的,有款产品,输入不同的信号,输出对应不同的方波信号(不规则的方波,不规则主要表现为:如果把整个方波看成一个线段的话,前端被像上拉伸(幅度变大),慢慢的(幅度)恢复正常),有什么样的办法把那个不规则的方波变成模拟信号,

网友A:
“有什么样的办法把那个不规则的方波变成模拟信号”
你想把“不规则的方波”变成什么样的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样的办法把那个不规则的方波变成模拟信号”
你想把“不规则的方波”变成什么样的模拟信号? ...

比如说输入是1kg对应的重量(这里以重量为例,实际这个变量比重量要复杂),这个重量通过硬件电路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方波,前面一段往上拉伸,后面一段为正常方波
         输入为2KG的重量时,变成的方波比1kg的幅度的差不多2倍, 想变成的模拟信号是 ,比如说1kg的时候通过变换能变成标准的1V的电压输出,2kg的时候为2V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输入是1kg对应的重量(这里以重量为例,实际这个变量比重量要复杂),这个重量通过硬件电路变成了 ...

那么,你并不是要把“不规则的方波”变成一个模拟信号,而是要把“比如说输入是1kg对应的重量”变成一个模拟量。
谁能知道你那个“比如说输入是1kg对应的重量”是个什么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输入是1kg对应的重量(这里以重量为例,实际这个变量比重量要复杂),这个重量通过硬件电路变成了 ...

(这里以重量为例,实际这个变量比重量要复杂)

再复杂,也是个物理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并不是要把“不规则的方波”变成一个模拟信号,而是要把“比如说输入是1kg对应的重量”变成一个 ...

这个量是在电池上接一个负载,回路中通过控制MOS管通断对电池交流放电(方波信号),这个量是在电池上采集的交流分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量是在电池上接一个负载,回路中通过控制MOS管通断对电池交流放电(方波信号),这个量是在电池上采 ...

“这个量是在电池上采集的交流分量”
这个“交流分量”已经是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量是在电池上采集的交流分量”
这个“交流分量”已经是模拟量。

是的,通过什么样的电路能变换成稳定的直流信号,因为要进AD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什么样的电路能变换成稳定的直流信号,因为要进AD转换

如果你的AD转换够快,根本不必做任何转换,直接测量“一个不规则的方波,前面一段往上拉伸,后面一段为正常方波”的“后面一段”即可,“前面一段”弃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什么样的电路能变换成稳定的直流信号,因为要进AD转换

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有效值转换IC,RMS-DC转换器, 价格有贵有便宜,具体你百度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什么样的电路能变换成稳定的直流信号,因为要进AD转换

当然另外方法就是直接用速度足够的AD采样,然后在软件里面做计算,不过这种方法可能消耗资源比较大,而且不一定有RMS-DC转换稳定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