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 用FPGA可以输出DDS信号,但是不能输出连续电平

楼主(2017-12-25):
可以使用查找表的方法输出正弦波,示波器可以显示出正弦波波形。但是跳过ROM直接给DA芯片赋值却不能输出想要的电平,示波器显示没有输出。两种方法用verilog写的DA驱动均相同。求大神啊

网友A(2019-09-16):
查找表用Rom了吗?如果da接口没问题,那么看看查找表是否控制正确?slice搭的和rom生成的一样的除了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