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2017-12-25):
电感串联一个电阻,是否可以等效为电感的内阻R增大,这样电感的Q值就会降低?
还有电感Q值太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现在测试一个26H的磁环电感,分别串1k,5.1K,10k,20k,100k,1M的电阻,然后用电桥测串联的电感量,发现电阻超过20k的时候,电感量变化的很快,Q值降低到很小。

楼主:
因为我发的上一个帖子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这里再问一下

网友A:
"电感串联一个电阻,是否可以等效为电感的内阻R增大,这样电感的Q值就会降低?"

可以认为“等效为电感的内阻R增大”,当然其“Q值”也降低。

“还有电感Q值太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一定的频率,其电抗相比于其电阻来说作用(或影响)会相对“太小”。

网友B:
Q值是在讲LC谐振的时提出的,显然单纯哪一个电感串一个电阻问Q值是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LC电路中问该电路的Q值多少才有意义。

网友C:
评价回路电感的一个指标就叫Q,并且可以直接代入计算回路Q值。
应该反过来这么说,一个电感的等效内阻,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感与一个纯电阻的串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是在讲LC谐振的时提出的,显然单纯哪一个电感串一个电阻问Q值是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LC电路中问该电 ...

我的上个帖子  是关于运放加电感的方波振荡器,可以等效成这边的L和R串联

网友D:
一个26H的电感,是不是写错单位了,日光灯里面那个镇流器,也是一个大电感,电感量也才1H左右。
另外,串联电阻不会影响电感量的变化。串联超过20K电阻,电感量有很大变化,只是因为串联电阻太大,超过了电桥的测量范围,得出的结果已经不准确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26H的电感,是不是写错单位了,日光灯里面那个镇流器,也是一个大电感,电感量也才1H左右。
另外,串联 ...

确实是26H,这里我把它说成是电感,实质上这是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是用1000砸直径大概0.08mm的铜丝绕成,电感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26H的电感,是不是写错单位了,日光灯里面那个镇流器,也是一个大电感,电感量也才1H左右。
另外,串联 ...

我的上一个帖子中就是关于这个电感的一些问题,按照正常推导的公式,和实际测试结果完全不符。所以这个帖子想问一下是不是串联电阻等效成电感的内阻之后影响了电感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