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伴热系统热点

楼主(2017-12-25):
温控伴热电缆(简称电缆)又称自调控电伴热线或自限温电热带。它是一种电热功率随系统温度自调的带状限温伴热器。即电缆本身具有自动限温,并随着被加热体系的温度变化能自动调整发热功率的功能,以保证工作体系始终稳定在设定的最佳操作温区正常运行。

工作优点
温控伴热电缆在用于防冻和保温时,具有如下优点:
- 伴热管线温度均匀,不会过热,安全可靠;
- 节约电能;
- 间歇操作时,升温启动快速;
- 安装及运行费用低;
- 安装使用维护简便;
- 便于自动化管理
- 无环境污染。

工作原理
温控伴热电缆的电热元件,是在两根平行金属母线之间均匀的挤包一层PTC材料制成的芯带。PTC材料经熔融挤出、冷却定型之后,分散其中的炭微粒形成无数纤细的导电炭网络。当它们跨接在两根平行母线上时,就构成芯带的PTC并联回路。电缆一端的两根母线与电源接通时,电流从一根母线横向流过PTC材料层到达另一根母线形成并联回路。PTC层就是连续并联在母线之间的电阻发热体,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对操作系统进行伴热保温。当芯带温度升到相应的高阻区时,电阻大到几乎阻断电流的程度,芯带的温度将达到高限不再升高(即自动限温)。与此同时,芯带通过护套向温度较低的被加热体系传热,达到稳态时单位时间传递的热量等于电缆的电功率。电缆的输出功率主要受控于传热过程以及被加热体系的温度。

温度均匀性能
温控伴热电缆的芯带是由大量的纤细导电网络形成的PTC并联单元组成。当伴热管道任何区段出现料温及能耗波动时,所在部位的各个PTC元都能直接感温并独立做出响应。即时朝着消除波动的方向自动调整各自的输出功率,温度低了功率调大,温度高了功率调小,并按温度波动的幅度大小,给出功率调幅的大小,以维持整个系统各区段的运行温度均匀稳定。这是一种微区跟踪,全线同步,全自动的伴热保温过程。

主要参数定义
1、标称功率
标称功率是指在额定工作电压下、在一定保温层内以电缆伴热的管道温度为10℃时,每米温控伴热电缆输出的稳态电功率。
2、温控指数
温控指数是指温度每升高1℃时,电缆输出功率的下降值,或温度每降低1℃时,电缆输出功率的增加值(一般给出最低值)。
3、最高维持温度
在用一定型号的电缆伴热某一体系时,能使体系维持到的最高温度称为该种型号电缆的最高维持温度。维持温度是一个相对参数,它与保温体系的热损失大小有关,与伴热电缆的最高表面温度有关。在使用中如设计得当,可以使体系温度维持在从最高维持温度到环境温度之间的任何温度。
4、最高曝露温度
曝露温度是指外部热源施加在电缆上的温度。曝露温度高于一定温度后,将开始损坏电缆的电热性能。这个温度是温控伴热电缆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称为最高曝露温度。
5、最高表面温度
指在良好的隔热条件下、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的伴热电缆表面所能达到的最高电热温度。这一参数对有易燃物料和易爆气氛的场合是重要的。
6、最大使用长度
在单一电源的额定工作电压下,伴热电缆有允许使用的最大长度限制,这个长度为最大使用长度。最大使用长度与额定电压、功率、规格及环境温度有关。如果使用需要超过最大使用长度,应当另接电源。

用途
1、需要防冻、融冰、化雪及防凝结的部位或场所。
2、易液化、固化、易结晶及粘稠液体的管道、阀门、泵、容器、槽、罐、反应器等的伴热保温、降粘及防堵。如煤气、氯气、原油、重油、食用油及水管等,特别是当上述管道间歇操作而无法完全排空时。
3、测量仪表的支管,因其较细而物料又不流动。
4、无需精确恒温的仪表、元件以及功率不大的限温加热。
5、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其他用途,如发酵、孵化、养殖等。

主要性能参数
1、低温系列性能参数
- 标准颜色:黑色
- 温度范围:最高维持温度65℃
最高曝露温度85℃
最高表面温度85℃
- 施工温度:最低-60℃
- 热稳定性:由10℃至99℃间来回循环 300次后,电缆发热量维持在90% 以上。
- 弯曲半径:20℃室温时,为25.4mm,-30℃低温时,为35mm。
- 绝缘电阻:伴热电缆长度100m,环境温度75℃时,绝缘电阻最小值为20M佟?
2、伴热电缆功率-温度工作曲线图(电源220Vac),
3、中温系列性能参数
- 标准颜色:褐色
- 温度范围:最高维持温度105℃
最高曝露温度135℃
最高表面温度135℃
- 施工温度:最低-30℃
- 热稳定性:由10℃至149℃间来回循环300次后,电缆发热量维持在90%以上
- 弯曲半径:20℃室温时,为25.4mm,-30℃低温时为35mm。
- 绝缘电阻:伴热电缆长度100m,环境温度75℃时,绝缘电阻最小值为20 M佟?

使用注意事项
运输、储存、安装及使用中要避免碾压、撞击、反复弯折以及有机溶剂或油污的侵入。
电缆一端接入电源,另一端的线芯不得短路或与导电物质接触,必须用配套的封头严密套封。在需要防爆的场合应使用配套的防爆接线盒。护套不得损坏,芯带不得裸露。
伴热电缆的输出功率与伴热系统的诸多因素相关,使用伴热电缆时须进行热工设计,方能达到最佳运行效果。

电伴热设施的安装
1、安装前的准备
1) 所有伴热电缆均须进行电路连续性和绝缘性能的测试,不符合规定的不能使用。
2) 电气设备和控制设备均须进行外观检查,有变形、有裂纹,器件不全又无法修复的,不能使用。
3) 安装前,应先按照电伴热系统图,逐一核对管道编号、管道规格、工艺条件、伴热电缆参数、规格型号、电气设备和控制设备规格型号,确认无误后,才能进行安装。
4) 没有产品标记,或标记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产品,不能安装。
5) 电伴热系统安装前,被伴热管道必须全部施工完毕,并经水压试验(或/和气密试验)检查合格。
2、安装注意事项
1) 伴热电缆安装时,不要在地面上拖拉,以免被锋锐物损坏。不要与高温物体接触,防止电焊熔渣溅落到伴热电缆上。
2) 伴热电缆有良好的柔性,但不允许硬折,需要弯曲时,弯曲半径不得小于伴热电缆厚度的6倍。
3) 伴热电缆严禁用重物硬砸,如被砸 伴热电缆应重新进行电气测试,合格后才能使用。
4) 伴热电缆应与被伴热管道(或设备)贴紧并固定,以提高伴热效率。固定伴热电缆时应用专用尼龙扎带,严禁用金属丝绑扎。
5)非金属管道应在管外壁与伴热电缆之间贴一层铝胶带,用来增大接触传热面积。
图3 管道上伴热电缆缠绕方法图
1、扎带 2、管子 3、扎带 4、伴热电缆两扎带间距离最大300mm图4 法兰处伴热电缆的缠绕方法 图5 伴热电缆在管道上安装与固定
1、 法兰 2、管子 3、扎带 4、伴热电缆 1、管道 2、保温层 3、外保护层 4、扎带 5、伴热电缆
6) 伴热电缆的安装要充分考虑管道附件(或设备)的拆卸可能性,且伴热电缆又不需要被切断。电缆被剪断或接头时要注意接头的密封。
7) 每米管道热损失大于每米伴热电缆输出功率时,可按图4敷设伴热电缆,以利维修时拆卸。
8)法兰处易产生泄漏,缠绕伴热电缆时,应避开其正下方,如图5所示。
9) 伴热电缆在管道上的安装方法与固定,可按图6进行。扎带材料应根据管道的温度选用。
10) 伴热系统安装完毕后,必须逐个回路进行电气测试合格后,再进行通电试验,检查伴热电缆发热情况。确认正常后,才允许保温。
11) 保温材料应干燥。潮湿的保温材料不但影响伴热效果,还会导至对伴热电缆的腐蚀,缩短使用寿命,未包外保护层的保温管道,被雨雪浇湿后,应风干后再施工外保护层。
12) 伴热系统施工完毕,应在管道的外保护层,做出明显的电伴热标记,以提醒人们注意。
13) 伴热电缆安装时,当电缆一端接入电源前应将母线另一端用配套的封头套封好,两条母线不得短路。
14) 多回路伴热电缆从同一接线盒接出时,各母线都要有绝缘套隔离,以防短路。
15) 接线盒应密封,防止雨水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