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ZI-DATA过大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当前我有一个工程,用的是STM32F103RC的单片机。程序最近做了一点点改动,发现老是跑飞,当前分析后,可能是内存的使用出错(debug发现,程序并非停在某一句,而是完全不运行,反复点击RUN也没有用),朋友提醒说ZI-DATA过大,如下:

Program Size: Code=47984 RO-data=15872 RW-data=228 ZI-data=1049236
在.map文件中看到的信息如下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63856 (  62.36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050488 (1025.87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64084 (  62.58kB)

然后我的启动文件信息如下: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现在求教的是:
1. 有哪些原因会导致ZI-DATA过大?怎么优化才能使其不那么大?
2. 我程序跑飞是不是与Stack_Size小了,而ZI Data过大有关?

望各位大哥大姐,师兄师姐,以及各位新老朋友不吝赐教,拜谢,拜谢!

网友A:
程序用了大数组吧;

网友B:
ZI-data 表示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网友B:
你看看有多少全局变量吧,搞太大了。

网友C:
不是有个贴讲跑飞的原因吗?你找找看。

网友D:
这个是你定义的变量。

楼主:
经过和原子哥的沟通,找到原因了,本来我只想使用mymemcpy和mymemset两个函数,但是我把正点原子开发板中内存管理的所有的代码全部复制过来了,导致编译后,编译器在内存中申请了很大的堆栈,虽然我只使用了mymemcpy和mymemset两个函数。而今把其他没有用到的和内存管理相关的代码注释掉,ZI-DATA就小多了。

下面是现在的编译信息,小多了。
Program Size: Code=49556 RO-data=15872 RW-data=236 ZI-data=6372

另一个办法是把启动文件中的Stack_Size改大,改成0x800,这样也没有问题。

@xyzjacky :好的,谢谢
@李小川希比 :这是指编译器分配的堆的大小。关于STM32的堆和栈,你可以百度进行了解。
你好,那请问启动文件中的Stack_Size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2023-03-16):
引用 楼主:
经过和原子哥的沟通,找到原因了,本来我只想使用mymemcpy和mymemset两个函数,但是我把正点原子开发板中内 ...

中微是要把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改小才行 比如0x00000200

网友F:
全局变量搞大了吧

网友G:
程序跑飞肯定和这个ZI-data跑不了关系。

网友H:
你这程序有驱动屏幕?要这么大的RAM空间。

网友I:
只能减少变量的内存,看看map文件是哪里用了这么大的内存。

网友J:
申请了很大的堆栈

网友F:
是不全局变量的问题啊

网友K(2024-01-08):
Zi数据,表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网友L:
这不是一个全局变量问题

网友M:
看看这里有多少全局变量,太大了。

网友I:
这不是一个全局变量問題

网友N:
程序的运行肯定与这个zi数据无关。

网友O:
您的程序有一个驱动程序屏幕,需要如此大的RAM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程序有驱动屏幕?要这么大的RAM空间。

是的,是用来驱动了一个彩色液晶屏。另外还有2个串口,2个IIC器件,1个SPI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局变量搞大了吧

不,是我代码里申请了挺大的动态内存。而实际上我又不需要用到动态内存。

网友P(2024-04-15):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Q: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R: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S: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T: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U: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V: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W: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X: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Y: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