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17-12-25):
rt

网友A:
用2个PMOS,背靠背,G极-S极之间并联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个PMOS,背靠背,G极-S极之间并联稳压二极管。

好像你搞错了意思吧?

网友B:
一般适配器电压都会比电池电压高,不然都充不满电,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C:
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哎 不怪你 是我忽略了你的水平;给几个帖你,自己研究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网友E:
你这样控制的话总会有漏电的,26v大于24v,您的适配器电压小不是和电池充电的

楼主:
【而且Vgth开启电压=1V(26-24=2V,有适配器的情况下,电池仍会接通)。】
Vgth的问题可以这样加稳压管解决,

Vgsmax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而且Vgth开启电压=1V(26-24=2V,有适配器的情况下,电池仍会接通)。】
Vgth ...

把稳压管放到mos管上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稳压管放到mos管上面啊

电池会经过稳压管漏电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会经过稳压管漏电啊

你这样接也不行,管子会导通。。
感觉我那样接可以啊,漏电流就只是稳压管的,可以很小,绕晕了

楼主:
请看看这样改是否可行?
电池漏电和VGSmax的问题应该都解决了。
Q3的ciss=50pf,Q2的ciss=1500pf,切换速度还可以吧?

楼主:
Q3的参数

楼主:
Q2 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控制的话总会有漏电的,26v大于24v,您的适配器电压小不是和电池充电的 ...

这个是用了升压充电的ic的

网友E:
这个电路可以切换,但是适配器拔掉时,由于第一个MOS管的关断需要时间,电会通过下面三极管形成一个反馈,导致第一个MOS管一直导通,电池漏电,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不?,

网友C:
      这几天从一个思路转换成一个方案,电路特点是,AC的负电压很容易给三极管的BE结加反压使其有效截止。还是用三极管分析顺手。DC电路先。
    设三极管BC107放大倍数β,要求负载电流Iz,即Ib=Iz/β,当没有AC时,Vcc的静态电流大部分经BE结形成Ib电流,即Rb=(Vcc-Vo-Vbe)/Ib=(Vcc-Vo-Vbe) β/Iz。例如,Vcc=26vVo=24vVbe=0.8vβ=400Iz=0.5A(负载电阻0.048KIz=24/0.048=0.5A),即Rb=(26-24-0.8)400/0.5=0.96K,取0.9K。电流498.1mAVccBC107输出到V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个思路。

上面俺 画的图,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 切换 到 电池?

我不熟悉用场效应管仿真。但是计算应该是一样的,将场效应管的启动电压代换Vbe。

网友C:
接19楼。

AC负半周与Vcc的电压叠减,被电容C保持Vc≤0,计算时取0值,即Vcc电流Io=Vcc/(Ra+Rb);三极管BC107的E极电压是整流输出Vo,B极取Vb=IoRa<Vo/2可以有效截止,即Ra<Vo/2Io=Vo/[2Vcc/(Ra+Rb)],整理得Ra<VoRb/2(Vcc-Vo)。设Vo=24v,即Ra<24*0.9/2(26-24)=5.4K,取5K。如图,Vb=5*4.493=22.46V,BE结加反偏压,有效截止,没有电流经三极管输出。假如Vo=10v,则Ra取0.3K;当AC波动较大,应该以最小Vo电压计算Ra电阻值。

网友C:
关于切换,负载端都有较大的滤波电容,其放电延时应该大于切换的空档时间。

网友G(2018-03-22):
为何要正接啊

网友C(点评):
指三极管“倒置”和“正接”使用的两种电路,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可以切换,但是适配器拔掉时,由于第一个MOS管的关断需要时间,电会通过下面三极管形成一个反馈, ...

怎么可以解决呢?加个三极管去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怎么可以解决呢?加个三极管去拉?

可以把这个mos管换成芯片来驱动,TI的LM505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