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我编了一个数码管的程序,在protues上运行,发现 3  5  9  三个数字的的D管脚不亮请问是为什么啊,我用的是共阴的数码管,数码管的  代码我也看不出问题啊

网友A:
不清楚,看程序没发现问题。建议用实物验证一下

网友B: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C:
估计你的问题出在段码数组smgduan[]哪里。

网友D:
方案:
1、把你不亮的那个管脚直接接个电平看看是否是亮的
2、在1的基础上查看那个位 怀疑是你的数据只发送了七位 第八位没穿 自己找找吧

网友E:
很可能软件问题,不用纠结了

网友F(2018-02-23):
数组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