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中的Code, RO-data , RW-data, ZI-data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25):
一 基础知识
字节  8位
半字  16位
字    32位

二 解惑

Code, RO-data,RW-data,ZI-data

Code为程序代码部分
RO-data 表示 程序定义的常量const temp;
RW-data 表示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ZI-data 表示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Program Size: Code="18248" RO-data=320 RW-data=260 ZI-data=3952

Code, RO-data,RW-data ............flash
RW-data, ZIdata...................RAM

楼主:
三 详细分析

初始化时RW-data从flash拷贝到RAM

生成的map文件位于list文件夹下 (KEIL)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8568 (  18.13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4212 (   4.11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8828 (  18.39kB)

ARM指令的长度刚好是1个字(分配为占用4个字节),Thumb指令的长度刚好是半字(占用2个字节)

R0-R15 (R15-PC,R14-LR,R13-SP) 32位

每个异常模式还带有一个程序状态保存寄存器 (SPSR),它用于保存在异常事件发生之前的CPSR

LDMIA R1!,{R2-R7, R12} ;将R1单兀中的数据读出到R2-R7,R12,  R1自动加1
STMIA RO!,{R3-R6,R10}  ;将R3-R6,R10中的数据保存到RO指向的地址,RO自动加1

在数据传送之前,将偏移量加到Rn中,其结果作为传送数据的存储地址.若使用后缀“!”,则结果写回到Rn中,且Rn值不允许为R15.指令举例如下:
LDR   Rd, [Rn, #Ox4]!

LDMFD  SP!,{R0-R3,PC}^ ;中断返回
“^”符号表示这是一条特殊形式的指令。这条指令在从存储器中装载PC的同时(PC是最后恢复的),CPSR也得到恢复

大端格式(Big-endian)
小端格式(Little-endian)

数据0x12345678存储格式
      大端格式
低地址<----0x12|0x34|0x56|0x78---->高地址
      小端格式
低地址<----0x78|0x56|0x34|0x12---->高地址

ARM微处理器支持7种运行模式,分别为: CPSR M[4:0]

1.用户模式(usr):ARM处理器正常的程序执行状态。       10000
2.快速中断模式(fiq):用于高速数据传输或通道处理。    10001
3.外部中断模式(irq):用于通用的中断处理。            10010
4.管理模式(svc):操作系统使用的保护模式。            10011
5.数据访问终止模式(abt):当数据或指令预取终止时进入该模式,可用于虚拟存储及存储保护。10111
6.系统模式(sys):运行具有特权的操作系统任务。        11111
7.定义指令中止模式(und):当未定义的指令执行时进入该模式,可用于支持硬件协处理器的软件仿真。 11011

楼主:
ARM正常工作一般工作在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复位的时候进入管理模式。

对于ARM指令集来说,PC指向当前指令的下两条指令的地址,

注意pc,在调试的时候显示的是当前指令地址,而用mov lr,pc的时候lr保存的是此指令向后数两条指令的地址

假设反汇编代码:  0x000001 :  mov lr pc

(此时查看PC寄存器的值是0x000001,但实际PC值是0x000003, lr里面保存的就是0x000003)

fields 指定传送的区域(psr  CPSR或SPSR)
c 控制域屏蔽字节(psr[7..0])
x 扩展域屏蔽字节(psr[15..8])
s 状态域屏蔽字节(psr[23..16])
f 标志域屏蔽字节(psr[31..24])

例如:MSR cpsr_c, #0xD3 ;  CPSR[7...0] = 0xD3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有人问为何这个部分这么多啊,当然是你定义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