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x 系列 和STM32F10x 系列在时钟方面的不同

楼主(2017-12-25):
一、先上两个系列的CLOCK TREE

STM32F

STM32L
stm32L的时钟系统

楼主:
主要时钟源:

-- 1~24M的高速外部时钟(HSE),供给PLL;

-- 16M 的高速内部时钟(HSI),软件微调 可供给PLL;

--  多速度内部时钟(MSI), 软件可设置成65.5K 131K 262K 524K 1.05M 2.1M 4.2M七种频率。当LSE(32.768K)时钟启动时,MSI可软件调节精度至+-0.5%。

辅助时钟源:

-- 32.768K的外部低速时钟(LSE);

-- 37K 的内部低速时钟(LSI),也用于带动独立看门狗;

楼主:
RTC和 LCD时钟源:

LSI,LSE,HSE都可以作为RTC或LCD以及系统的时钟源

USB时钟源

PLL可以提供48M给USB作为时钟

Startup 时钟

启动后系统默认是MSI 2.1M的时钟源,当然也可以软件进行从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