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检测到按键按下 灯亮 否则灯不亮

楼主(2017-12-25):
/****************************************************************************

* File Name          : key_led.c.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FW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1/2012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RCC firmware functions.

*开发板                  :神舟三号

* 现象                    :如程序执行前按住按键USER2 LED亮起,没按则灯不亮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define LED   ///////////////
#define  RCC_GPIO_LED               RCC_APB2Periph_GPIOF
#define  GPIO_LED                     GPIOF
#define  GPIO_LED_PIN         GPIO_Pin_6

/////////////   define KEY   ///////////////
#define  RCC_GPIO_KEY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GPIO_KEY      GPIOD
#define  GPIO_KEY_PIN                    GPIO_Pin_3

/////////////   define Beep  ///////////////
#define  RCC_GPIO_BEEP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GPIO_BEEP                    GPIOB
#define  GPIO_BEEP_PIN                GPIO_Pin_10

/////////////   config LED   ///////////////
void LE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BP2PeriphClockCmd(RCC_GPIO_LE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LE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SetBits(GPIO_LED,GPIO_LED_PIN); //初始化完成才能使用输出功能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_LED,GPIO_LED_PIN);

}

void LED_Turn_on(void)
{
GPIO_ResetBits(GPIO_LED,GPIO_LED_PIN);
}

void LED_Turn_off(void)
{
GPIO_SetBits(GPIO_LED,GPIO_LED_PIN);
}

/////////////   config KEY   ///////////////
void 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BP2PeriphClockCmd(RCC_GPIO_KEY,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KEY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需要配置速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_KEY,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Is_KeyDown(void)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KEY,GPIO_KEY_PIN) )
{
  return  1 ;
}
else
     return 0  ;
}

/////// RccConfig///////
void Rcc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启动外部晶体震荡器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启动完成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如果启动成功,继续配置系统频率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选择flash预取址缓存模式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HCLK相对SYSCLK的分频比例  AHB时钟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PCLK2相对SYSCLK的分频比例  设置高速AHB时钟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启动PLL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LED,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KEY,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BEEP,ENABLE);
}

//////// NvicConfig//////////

void Nvic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void ConfigureInterfaces(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Configuration();   //设置向量入口

}

int main(void)
{
ConfigureInterfaces();

LED_Config();
KEY_Config();

while(1)
{
    if(Is_KeyDown()==1)
    {
         LED_Turn_on();
    }
    else
    {
         LED_Turn_off();
    }
}
}

楼主:
这个例子是检测按键的,通过判断按键状态做一个触发。

网友A:
其实按键最好的操作,就是按下计时,松手停止计时读时间,这样操作更多余地,同时按下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在松手的时候必须做出反相操作。

网友B:
学习一下,APB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