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L850G USB hub芯片无法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电路图如图所示,Vout输出的3.3V电压都是正常的,PGANG引脚电压不对,导致灯闪烁几次之后就熄灭了,USB无法识别,如果在DP0上加一个上拉电阻,可以识别出来,但是速度只有1.1或者1.0了。

网友A(2018-04-11):
你好,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我的在电源5V的输入端加个稍微大一点的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在电源5V的输入端加个稍微大一点的电容就解决了。

我加了,还是偶尔可以,偶尔不行,估计我这边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还是偶尔可以,偶尔不行,估计我这边不是这个问题

那就估计是电路设计或者layout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