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这么用

楼主(2017-12-25):
为什么用两个1.5千欧的电阻,而不直接用一个3千欧??

网友A:
有可能是基于耗散功率的考虑吧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两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就是限流,没什么别的意思,换成3K也可以

网友D:
R5会自动和光耦分摊电流,使压降达到2V,限流电阻的功耗为7×20=140mW

网友E:
为了减少物料种类,降低成本,使用了两只0805电阻来保证功率余量。

网友F:
两只限流电阻分别接在光耦两端,布线时更容易满足安全距离的需要。

网友G:
分别是两个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H:
应该是基于功率及散热的考虑。

网友I:
增加导通门限,防止有干扰时误触发;
二极管防止输入接反时光耦LED损坏
还有一个就是见效电磁干扰的

网友J:
降低功耗   同时确保电路可靠工作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K:
基于回路电路平衡设计的考虑的。。

网友L:
是否有阻抗匹配的考虑?二极管,因型号是1N4148,它多数是应用于保护和快速开关领域的。

网友M:
并联的电阻与二极管都属于保护用的,去掉了没有问题,但接上以后就不用担心输入交流信号或者反相信号导致器件损坏了

网友N:
我觉得用两个1.5K是出于安全性考虑

网友O:
对称,阻抗均衡。电路可靠性提高。

网友O:
这样两根线正负极,均衡了,防止一根线阻抗太大,烧线。

网友P:
原来如此,以前我也有所疑问

网友Q:
主要是限流的,保护

网友R:
好像也就是限流吧,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