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无线通信求助

楼主(2017-12-25):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
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B:
目的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效果

网友C:
应该叫半双工吧,。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D:
这个只能利用两个串口。

网友E:
什么串口通信是单工?

网友F:
这个都是内部转换之后设计的。

网友G:
分时复用,波特率搞低点。

网友G:
不管有没有任务,都划分出来。

网友H:
以前用过nrf转换太复杂。

网友I:
并口数据可以使用fifo作为接受缓冲。

网友J:
现在的串口不都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K:
分时复用才能有效传递信息啊。

网友L:
单片机的中断不就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M:
串口无线一般不能同时收发的。

网友N:
你把时间划分成收发组合的片段,看起来就是双工了。

网友O:
波特率搞低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