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平均功耗因为一个AD变这么高

楼主(2017-12-25):
单片机直接进入LPM3电流是1.6uA
配置定时器和IO中断进入LPM3加上整个板子的功耗及漏电流,电流是6.9uA
开了AD采样电流一下子就170uA

网友A:
AD开的时候电流大,关闭AD模块电源呢

网友B:
你不会一直都在采样吧,因为ADC的原理是电容充放电然后逐级比较。所以肯定会增大电流,用于对电容充放电操作

网友B:
所以你不用ADC的时候可以关闭电源用的时候再开启。

网友C:
我用的ACLK 采样频率也很低 电流还是很大

网友D:
采样结束得把AD彻底关了

网友E:
采样时钟和转换速度对功耗影响并不大

网友F:
CPU被唤醒以后需尽快进入LPM3
否则功耗比较高

网友G:
有没有其他的外设?还有ADC的灌电流呢。

网友H:
这个功耗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I:
是这个配置的模式不对吗?

网友J:
有其他的外部工作元器件吗?

网友K:
看一下设计的电路,整个采样的电路

网友L:
这个六位半在哪里串联进去的?

网友M:
这个单片机功耗应该不会这么高。

网友N:
内部的ADC采样就是整个芯片都是运行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内部的ADC采样就是整个芯片都是运行了。

同意你的观点。芯片全速运行了。

网友P:
采样结束,再次关掉ADC

网友Q:
待机没必要一直开着AD啊

网友R:
芯片运行了,功耗就上来了

网友S:
用的内部Vref么?这个内置的精密LDO的功耗也很大的

网友T:
不用ADC的时候可以关闭电源,用的时候再开启

网友U:
其他的外设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