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浅谈STM32F10X芯片SysTick系统时钟定时器

楼主(2017-12-25):
1、介绍

       实现Cortex-M3系统定时器SysTick的配置,需要具备以下知识:Cortex-M3系统定时器默认频率是HCLK的8分频(如下图所示),因此需要会RCC时钟的配置;然后配置SysTick系统定时器;编写SysTick中断处理函数

系统时钟及系统定时器时钟(详见手册)

2、寄存器描述

l         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STK_CTRL

l         SysTick重装载数值寄存器STK_LOAD

l         SysTick当前数值寄存器STK_VAL

l         SysTick校准数值寄存器STK_CALIB

与SysTick相关的固件库函数有以下几个:

l         配置SysTick系统时钟:SysTick_CLKSourceConfig();

l         设置SysTick重装值:SysTick_SetReload();

l         使能或除能SysTick定时器:SysTick_CounterCmd();

l         使能或除能SysTick定时器中断:SysTick_ITConfig();

l         获取SysTick时钟当前值:SysTick_GetCounter();

l         检测SysTick标志位是否设置:SysTICK_GetFlagStatus();

楼主:
3、SysTick配置流程

?         首先配置RCC:选择系统时钟、配置总线时钟、使能外围设备时钟等;

?         配置NVIC:选择中断优先级组,设置SysTick中断优先级,使能SysTick中断通道;

?         编写SysTick中断处理函数;

?         配置SysTick时钟:

n         设置SysTick时钟源(不需要,默认选择HCLK的8分频作为SysTick系统定时器的时钟源):调用SysTick_CLKSourceConfig()函数;

n         设置SysTick时钟重装值:调用SysTick_SetReload();

n         使能SysTick时钟中断(根据具体应用需要):调用SysTick_ITConfig()函数;

?         使能SysTick时钟:调用SysTick_CounterCmd()函数;

然后还可以调用SysTick_GetCounter()函数获取SysTick系统时钟计数器的当前值;也可以调用SysTick_GetFlagStatus()函数检查指定的SysTick标志位是否设置(没有开启中断,通过软件查询方式检查系统定时器是否计数到0)。

SysTick系统定时器的中断标志位在系统时钟节拍控制与状态寄存器CTRL的COUNTFLAG位,该位由定时器计数到0置1,读取时清零。因此可以调用函数SysTick_GetFlagStatus(SysTick_FLAG_COUNT)来清除COUNTFLAG标志位。

经过测试:不调用SysTick_GetFlagStatus(SysTick_FLAG_COUNT)函数来清除标志位,在每次系统时钟节拍SysTick在计数为0时,也都能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但程序的严密性考虑,最好还是调用该函数。

楼主:
4、SysTick系统定时器例子
/* 主函数中配置,这里没有选择SysTick的时钟源,是因为c8芯片已经将该时钟固化成HCLK的8分频了 */

SysTick_SetReload(9000);

SysTick_ITConfig(ENABLE);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1ms中断一次 */

{

        if(SET == SysTick_GetFlagStatus(SysTick_FLAG_COUNT))   /* 读标志位,同时清除标志位 */

        {

               SysCount++;

               if(500 == SysCount)

               {

                    SysCount = 0;

                     count++;

               }

        }

}

楼主:
例子2:
/* 主函数配置 */

SysTick_SetReload(9000);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延时函数,延时nms */

void Delay(u32 nTime)

{

  //开启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死等待

  //关闭系统滴答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清除SysTick 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 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没有清除标志位,在计数为0时,同样可以进入中断处理函数实现TimingDelay自减工作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网友A:
这个例子好,讲解的步骤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