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NM1330LC1AE 怎么查不到也买不到?是否有代换的?谢谢》

楼主(2017-12-26):
请问下NM1330LC1AE 怎么查不到也买不到?是否有代换的?谢谢》

网友A:
这个替代品太多了吧,你如果想重新修改一下程序,重新画PCB的话,肯定随便找个新唐的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停产了,官网都没找到资料,只有Keil里面提示有支持。

网友A:
推荐用M051系列替换,这个很容易修改。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芯片什么样的,什么封装。你可以去新唐官方选型一下看看。

网友C:
这个型号有的,请到牛卧堂下载相关资料:
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有的,请到牛卧堂下载相关资料:
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9& ...

他想知道去哪儿买啊。。

网友D:
楼主问问代理吧,看看能不能搞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