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程序计算小数乘法问题

楼主(2017-12-26):
A数值范围:0.88到1.10之间,数值B的补偿参数

B数值范围:1到4096之间,12位AD转换的数值。

C=A*B,

用带8*8硬件乘法器的8位单片机,C语言编程,A、B、C各应该是什么数据类型?

楼主:
float表示范围是-128到27

double表示范围-1024到1023

无法用查表程序实现,这个计算怎样能实现?

楼主:
C = (A*100) * B /100   ?   补偿后的小数可以舍弃,只取整数。

网友A:
其实完全可以按照整数乘法来操作,自己知道数据被放大了就行,数据显示或者导出的时候再进行格式化
如果你简单的引入浮点库,也不去优化计算公式,那么编译完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浮点乘法,也就一行代码,结果一编译却增加了几KB的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完全可以按照整数乘法来操作,自己知道数据被放大了就行,数据显示或者导出的时候再进行格式化
如果你 ...

对,没转过弯来,要什么浮点数啊,

网友B:
将浮点数放大,以整型数进行运行,再根据精度进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