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大神DC-DC~~

楼主(2017-12-26):
本人菜鸟一枚,新手准备设计一种DC-DC电路,输入:24V左右(蓄电池供电的200AH),输出0~30V可调输出,最大电流5A,有什么好的思路或者想法吗?求大神~~

网友A:
很简单啊,先用一个升压的升到32V,然后弄一个可调的降压,0~30V

网友B:
要搞清楚两个点:
1,你输入20V,输出0-30V,是单纯降压还是又升又降,如果是后者,就麻烦不少;
2,最大电流5A,是全量程还是特定电压点需要这么大,不要先看5A这个数字,能做到5A的一体的DCDC芯片不多的,如果要全程5A,基本上你需要采用DC-DC控制器加外置MOSFET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两个点:
1,你输入20V,输出0-30V,是单纯降压还是又升又降,如果是后者,就麻烦不少;
2,最大电 ...

我刚开始是想输入24V利用升降压拓扑来实现0-30V输出,至于最大电流5A不是全量程的,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电压下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大概平时负载需要的电流也就不超过3A,我是考虑到其他负载的使用,所以暂定为5A,做的这个是针对于小功率产品,可以推荐一些类似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先用一个升压的升到32V,然后弄一个可调的降压,0~30V

哈哈,也可以,就是效率是不是没那么高了?而且电路尺寸上也会大上不少,我输入基本上可以稳定在24V~~

网友A:
效率就看你选的芯片了,一般同步整流的效率都可以,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你要0V起调,DC-DC基本没有0V输出的吧

网友B:
如果MOSFET外置,你怎么整都行,无非就是效率问题。
如果想用MOSFET内置的DC-DC regulator,那5A就很难达到,假设24V进30V出,不考虑效率,这个芯片得支持到6.5A,还不考虑散热问题
可以考虑买一体的模块,不过成本肯定不低

网友C:
先升压到32V, 再使用降压芯片,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只是低于0.8V输出的DC-DC比较难找, 需要在电路设计上想想办法.
附升压芯片CN5120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