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编译错误#35#"must define RT"如何解决

楼主(2017-12-26):
具体错误如下图,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请教一下。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35 #error directive: "must define RT"        DSP28335_11_99ram_1_PLL2_main.c        /DSP28335_hu_2        line 30, external

location: D:\MATLAB\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inc\c2000_main.h        C/C++ Problem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函数里面有什么东西没定义

网友B:
是不是函数原型与函数声明不一致?

网友C:
可以把这个直接删除掉,没啥作用的

网友D:
是不是CCS软件没安装成功啊?

网友E: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自动代码生成的文件,又拉了一些matlab带的h文件,在ccs建了一个工程,build后就出现#35这个问题了,请问您解决了么

网友F:
这个里面定义的 内容是什么?

网友G:
是时钟信号吗?

网友H:
楼主把代码粘贴完整了

网友I:
最好把整个工程文件上传。

网友J:
"must define RT" 点击定义是什么

网友F:
RT是指的什么信号

网友G:
这个错误定义在哪里?

网友H:
宏定义是什么

网友J:
楼主定义的代码在哪里?

网友I:
idletask是什么代码?

网友K:
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