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500kHz左右的逆变电路用的mos管及驱动芯片

楼主(2017-12-26):
正在做一个无线输电的课题,现在需要做一个高频逆变电路,频率在500k左右,功率要求1kw,求大神们给点建议,用什么驱动芯片和mos管型号。驱动芯片最好自带死区功能,我之前用的ir2110和540的mos管,因为方波没有死区发热情况非常严重。

网友A:
可以试试EG8010

网友B:
500kHz?
频率太高了吧?

网友C:
频率高了,MOS管的开关损耗会增加,变压器损耗也急剧增加。

网友D:
实际上,超过100KHz时,元器件的高频性能就要考虑多了

网友E:
驱动芯片需要更大驱动力的,铁损铜损也要作适当安排。

网友F:
EG3013 是一款高性价比的大功率MOS 管、IGBT 管栅极驱动专用芯片,内部集成了逻辑信号输入处理电
路、死区时控制电路、闭锁电路、电平位移电路、脉冲滤波电路及输出驱动电路,专用于无刷电机控制器
中的驱动电路。

网友G:
我们也有一个类似的课题,现在也比较发愁大功率的MOS管驱动芯片该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