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求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

楼主(2017-12-26):
求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A:
数据手册中应该有讲到的。

网友A:
在本单片机中有 2 个中断优先级,8 个中断源,其中高优先级向量位于 0X0004H,低优先级向量位于 0X0014H。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可通过 PCTL 寄存器(见章节 5.1.6)的 IPEN位进行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A:
数据手册中的说明,只有2个优先级,不过中断源比51多点。

网友B:
中断号越大优先级越高?还是反着?

网友C:
把寄存器的功能先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