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推荐车用DCDC转换

楼主(2017-12-26):
有车用DCDC转换方案推荐吗?要求输入24V输出13V,输出电流是10A

网友A:
到TI,美信网站上,输入自己的电源参数,都有选择方案

网友B:
去LT、TI、MAXIM等的官网选型,如果接受外扩MOS,那选择更广,国产的也不少。

网友C:
像汽车级的话,去TI的官网选型,个人觉得TI的电源的芯片还是不错的,我们板子上也常用。不做汽车类的电子,所以没用汽车级的。

网友D:
可以看下SP1220

网友E:
这个输出功率比较大,可以看看MPS的车规级芯片MPQ2908A-AEC1

网友F:
可以用用凌特的,就是价格比较贵,品质很不错

网友G:
TI无所不能多去官网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