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开发笔记01】带字库的LCD12232液晶模块应用开发

楼主(2017-12-26):
【CC2530开发笔记01】带字库的LCD12232液晶模块的驱动实现与应用开发

1. 系统硬件连接
    CC2530与带字库的液晶模块LCD12232进行串行通信连接。
    P1_7-->CS片选信号,LCD的4脚,RS。
    P1_6-->CLK时钟信号,LCD的5脚,R/W
    P1_5-->SID数据信号,LCD的6脚,E

2. 应用运行效果

3、具体开发笔记见附件。
4、如需驱动程序库文件,发邮件给我。
5、案例实现代码开源。
#include "ioCC2530.h"

/*===========引脚端口定义(移植时需要修改)=============*/
#define LCD_CS    P1_7
#define LCD_SCLK  P1_6
#define LCD_SID   P1_5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lcd(unsigned char time)
{
  while(time--);
}
/*========================发送字节函数========================*/
void SendByte_lcd(unsigned char data)
{
  LCD_CS = 1;
  LCD_SCLK = 0;
  for(unsigned char i=0; i<8; i++)
  {
    if(data & 0x80){
      LCD_SID = 1;
    }
    else {
      LCD_SID = 0;
    }
  data <<= 1;
  LCD_SCLK = 1;
  delay_lcd(50);
  LCD_SCLK = 0;
  }
  LCD_CS = 0;
}
/*========================发送命令函数========================*/
void SendCMD_lcd(unsigned char dat)
{
  SendByte_lcd(0xf8);
  SendByte_lcd(dat & 0xf0);
  SendByte_lcd((dat<<4)&0xf0);
}
/*========================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DAT_lcd(unsigned char dat)
{
  SendByte_lcd(0xfa);
  SendByte_lcd(dat & 0xf0);
  SendByte_lcd((dat<<4)&0xf0);
}
/*=======================显示字符串函数=========================
参数1:字符串的起始地址(0x00忽略起始地址)
参数2:显示的字符串内容
===============================================================*/
void 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if(addr != 0x00)
  {
    SendCMD_lcd(addr);
  }
  while(*data != '\0')
  {
    SendDAT_lcd(*data);
    data++;
  }
}
/*=====================显示中文字符函数=========================
参数1:字符串的起始地址(0x00忽略起始地址)
参数2:显示的中文字符内容
参数3:显示的中文字符个数
===============================================================*/
void DisplayChines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n;
  if(addr != 0x00)
  {
    SendCMD_lcd(addr);
  }
  for(n=0; n<num; n++)
  {
    SendDAT_lcd(*data);
    data++;
    SendDAT_lcd(*data);
    data++;
  }
}
/*=========================LCD清屏函数===========================*/
void Clear_lcd()
{
  SendCMD_lcd(0x01);
  delay_lcd(50);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lcd()
{
  delay_lcd(100);
  //功能设置。基本指令集,一次送8位数据
  SendCMD_lcd(0x30);
  delay_lcd(50);
  //显示字符,光标从左到右位移,DDRAM地址加1
  SendCMD_lcd(0x04);
  delay_lcd(50);
  //显示设定。整体显示,不显示游标
  SendCMD_lcd(0x0c);
  delay_lcd(50);
  //清零。将DDRAM填满20H清零,地址计数器AC恢复到00H
  SendCMD_lcd(0x01);
  delay_lcd(50);
  //设定DDRAM地址计数器AC到00H,光标移到开头原点位置,不改变DARAM的内容
  SendCMD_lcd(0x02);
  delay_lcd(50);
}
/*===========CC2530端口初始化函数(移植时需要修改)=============*/
void Init_Port_lcd()
{
  P1SEL &= ~0xe0;     //设置为通用I/O端口
  P1DIR |= 0xe0;      //将I/O端口设置为输出
}

void main()
{
  Init_Port_lcd();
  Init_lcd();

  SendCMD_lcd(0x80);
  DisplayChinese(0x00,"广职院",3);
  SendDAT_lcd('*');
  SendDAT_lcd('*');
  DisplayChinese(0x00,"欧浩源",3);

  DisplayString(0x91,"2017/12/31");

  while(1);
}

网友A:
用的串口的12232

网友B:
现在有串口的TFT,显示内容更丰富。

网友C:
给力的模块开发。

网友C:
IO资源不丰富的芯片,楼主都设计了这么强大的功能

网友D:
看成了1602,还想怎么能够显示汉字呢

网友E:
显示模块简单很多。

网友B:
LCD12232液晶模块的显示宽度有限。

网友C:
期待其他的功能设计。

网友D:
读写LCD的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串口的TFT,显示内容更丰富。

推荐个型号,小弟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12232液晶模块的显示宽度有限。

对,每行最多只能显示7个半汉字
如果不够,可以选择12864
不过对于一般的单片机应用是可以的了
主要是它带字库,用起来方便
特别是做一些测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写LCD的速度怎么样

不快,但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模块简单很多。

应该是驱动程序最简单的显示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成了1602,还想怎么能够显示汉字呢

哈哈哈哈,1602也能够显示汉字
不过复杂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资源不丰富的芯片,楼主都设计了这么强大的功能

嗯...一款功能比较全面的开发板即将要出来了。

网友F:
功能设计的还是非常强大。

网友G:
这个验证楼主的开发板设计吗?

网友H:
怎么不使用12864呢?

网友H:
12864也具有串口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864也具有串口模式。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不使用12864呢?

12864和12232的接口、时序、控制方式、控制指令、底层驱动程序...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只是两者的显示坐标不同而已。
掌握12232之后,也就会使用12864了。

网友I:
51都能写这么长的程序吗,我只能说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I:
51都能写这么长的程序吗,我只能说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这个程序不算很长吧

网友J(2018-02-22):
LCD12232写入速度是多大?

网友K:
还不如OLED方便呢。

网友K:
现在OLED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J:
以前见过12864太快了都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见过12864太快了都是乱码

乱码情况与快慢关系不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OLED应用比较广泛。

尺寸也比较小,显示也美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尺寸也比较小,显示也美观

相比较,OLED功耗也更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较,OLED功耗也更低一点

非常正确,OLED是自发光材料的
不需要背光,会省下很多电的。

网友L:
看来是串口驱动的LC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是串口驱动的LCD的

SPI口

网友M:
这个可以使用12864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可以使用12864芯片。

可以,驱动完全一样的

网友N:
为什么选择这个模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是串口驱动的LCD的

SPI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验证楼主的开发板设计吗?

后面好像用的OLED设计的。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设备?

网友N:
12864更好一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验证楼主的开发板设计吗?

IO接口有了,这个可以设计。

网友C:
测试什么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是串口驱动的LCD的

串口的是12864能够串口。

网友O(2018-04-08):
引用 网友G:
这个验证楼主的开发板设计吗?

看到楼主自己开发的硬件电路。

网友P:
引用 网友D:
看成了1602,还想怎么能够显示汉字呢

LCD12232

网友Q:
引用 网友B:
LCD12232液晶模块的显示宽度有限。

都有宽度限制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推荐个型号,小弟玩玩。

看过迪文的串口屏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LCD12232液晶模块的显示宽度有限。

可以实现滚动写入。

网友P:
引用 网友D:
看成了1602,还想怎么能够显示汉字呢

也可以使用12864LCD

网友S:
后期跟着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R:
引用 楼主:
推荐个型号,小弟玩玩。

现在的迪文串口屏,直接串口设计很简单。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个验证楼主的开发板设计吗?

去其他的帖子看看楼主的设计。

网友C:
LCD12232液晶以前用的很多,还是用了nokia5100

网友T:
下次做个摄像头的数据采集。

网友U(2018-05-16):
1602也能显示啊

楼主:
能,底层驱动不同而已。

网友U:
引用 楼主:
能,底层驱动不同而已。

多谢

网友K:
楼主最近有新的教程吗

网友V:
支持,这个介绍的非常全面。

网友K:
为楼主的匠人精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最近有新的教程吗

暑期再出系列教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