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用yocto编译我自己公司的uboot的代码会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2017-12-26):
首先我在Y:\fsl-release-bsp-L4.1.15_2.0.0\sources\meta-fsl-bsp-release\imx\meta-bsp\recipes-bsp\u-boot里面写了一份u-boot-imx_2017.12.bb,之后我在build-fb目录下执行bitbake -c compile -f -v u-boot-imx,打印是有显示在编译2017.12.bb文件,但是会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u-boot-imx-2017.12-r0 do_compile: oe_runmake failed
ERROR: u-boot-imx-2017.12-r0 do_compile: Function failed: do_compile (log file is located at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log.do_compile.9267)
ERROR: Logfile of failure stored in: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log.do_compile.9267
ERROR: Task 4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sources/meta-fsl-bsp-release/imx/meta-bsp/recipes-bsp/u-boot/u-boot-imx_2017.12.bb, do_compil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目前没解决,但是想把./sources/poky/meta/recipes-bsp/u-boot/u-boot.inc文件加以修改,是否是因为编译环境不同导致的。

楼主:
以下是其他的打印消息:

|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include/linux/compiler-gcc.h:87:30: fatal error: linux/compiler-gcc5.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In file included from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include/linux/compiler.h:40:0,
|                  from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include/linux/byteorder/little_endian.h:12,
|                  from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mx6qsabresd_config/include2/asm/byteorder.h:29,
|                  from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include/compiler.h:112,
|                  from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include/image.h:36,
|                  from include/common.h:47:
|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include/linux/compiler-gcc.h:87:30: fatal error: linux/compiler-gcc5.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u-boot.imx'.  Stop.
|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u-boot.imx'.  Stop.
| + die oe_runmake failed
| + bbfatal_log oe_runmake failed
| + [ -p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fifo.23353 ]
| + printf %b\0 bbfatal_log oe_runmake failed
| + exit 1
| + bb_exit_handler
| + ret=1
| + echo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 exit 1
| + die oe_runmake failed
| + bbfatal_log oe_runmake failed
| + [ -p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fifo.23353 ]
| + printf %b\0 bbfatal_log oe_runmake failed
| + exit 1
| + bb_exit_handler
| + ret=1
| + echo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 exit 1
| ERROR: oe_runmake failed
| ERROR: Function failed: do_compile (log file is located at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log.do_compile.23353)

对于所提示的: linux/compiler-gcc5.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目前是编译环境的问题...

楼主:
我在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git/include/linux/下的把原有的compiler-gcc4.h复制一份并改名为compiler-gcc5.h放在当前目录,然后编译之前的 fatal error: linux/compiler-gcc5.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个错误提示就没了,剩下的就还是之前的错误提示:
u-boot-imx-2017.12-r0 do_compile: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u-boot.imx'.  Stop.

u-boot-imx-2017.12-r0 do_compile: + die oe_runmake failed
+ bbfatal_log oe_runmake failed
+ [ -p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fifo.21674 ]
+ printf %b\0 bbfatal_log oe_runmake failed
+ exit 1
+ bb_exit_handler
+ ret=1
+ echo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WARNING: exit code 1 from a shell command.
+ exit 1

ERROR: u-boot-imx-2017.12-r0 do_compile: oe_runmake failed
ERROR: u-boot-imx-2017.12-r0 do_compile: Function failed: do_compile (log file is located at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log.do_compile.21674)
ERROR: Logfile of failure stored in: /home/zhangzhe/fsl-release-bsp-L4.1.15_2.0.0/build-fb/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7.12-r0/temp/log.do_compile.21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