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NUC126可能遇到的问题

楼主:
     本人在这里抛砖引玉,欢迎各路大神大牛补充,技术源于分享!NUC126是颗好料,但使用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这里分享给大家,一起成长。
Q1:NUC126使用keil调试软件的时候,Debug的时候peripherals下面GPIO只看到PA口,看到其他IO的状态?

A:由于的Nulink的驱动不够新,临时的解决方法是可以把NUC126AE_v1.SFR文件放在keil安装目录\ARM\SFD\Nuvoton,可以看到其他的IO口了,
     有需要的附件小伙伴可以微我。

Q2:在程序里面做PF.2口的反复反转,但使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波形杂乱如图,什么原因造成的?

A:VBAT未供电(PF.0、PF.1、PF.2由VBAT供电),这种情况M451系列也有可能遇到,硬件工程师需要特别注意。

Q3:NUC126偶尔会出现程序跑着跑着死机的情况,怎样严格定位到死机的问题,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

A:可通过 在不复位芯片的情况下进入 keil debug模式,来确定程序死机位置。具体步骤如下:
   1)打开程序工程;
   2)Project->Option for Target
   3)Debug->Nuvoton Nu-Link Debugger->Settings ->Reset->None
   4) Utilities->disable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
   5)通过Nulink或者Nulink-me连接到板上,按keil的“start/stop Debug Session”键进入debug,便可以看到程序死机的位置。

Q4:在使用FMC编程dataflash的时候,使用FMC_Open,FMC_Erase,FMC_Read,FMC_Write这些函数,却不能正确的读写数据,怎么造成的?

A:需要配置所选地址空间为dataflash,需要调用SYS_UnlockReg解锁寄存器写保护。

待续。。。。。

网友A(2017-12-26):
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B:
用SYS_UnlockReg解锁寄存器写保护,这个很重要,好多人会忘记。

网友:
不够新,可以去下载最新版啊,之前我也遇到过不支持的,更新一下pack就行了。

网友C:
已经使用了NUC126,性价比挺高的,48PIN的完全替代M452,关键是不需要外部晶振就可以USB通信,又省了两个PIN。
楼主的问题还没遇到。VBAT不使用时要接到VDD的。

最近发现一个DATAFLASH问题,使用ICP工具软件第一次烧芯片时,除了LDROM、APROM,DATAFLASH也要全部擦除的,否则应用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
不用的VBAT,也要接VCC啊。

网友D:
有此经验,以后遇到也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