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运行一段时间看门狗复位,然后就一直复位

楼主(2017-12-26):
大家好!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MSP430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间不等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20几个小时),会重现看门狗复位,然后就不停的在复位,找了两个礼拜的问题没找到。

问题解决!
问题原因是我的使用的是硬件SPI,时钟选择的是SMCLK,但是在异常处理的时候复位外设芯片的时候没有打开SMCLK,导致的程序跑飞了。
这也是出现复位的时候时间不定(外设故障时间不一定,而复位后外设芯片不一定故障消除所以导致的这些问题),当时思维定式了没有考虑到硬件的问题,所以没有查这部分的代码。

谢谢大家

网友A:
把代码读出来,看和原来是否一样

网友B:
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C:
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你的看门狗是怎么喂狗的?

网友E:
是不是使用中断了?

网友:
把你的工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内存泄露造成的?

网友C:
代码有问题吧。

网友D:
定时器实现的吗?

网友E:
喂狗的代码没有能够实现吧。

网友:
楼主的时间间隔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B: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F:
复位是电源不稳定吗

网友:
楼主是在呢么测试哪里复位的?

网友G:
硬件复位有问题吗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测试的看门狗

网友I:
把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J:
是软件死机造成的吗

网友K:
看门狗复位的还是系统复位的?

网友L:
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喂狗操作。

网友M:
使用定时器中断喂狗。

网友N:
也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可能电源有问题。

网友:
怎么不是死机呢?

网友H:
喂狗没有成功。

网友M:
可能执行的时间太长不能正确执行的。

网友K:
如何检测复位的

网友N:
程序死机,然后程序重新复位了。

网友L:
关门看门狗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G:
可能有硬件的问题。

网友I:
没有代码根本无法检查的。

网友J:
复位的原因有很多。

网友O:
就是看门狗有问题。

网友P:
楼真是怎么测出来的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Q:
能够运行20小时就是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O:
复位的问题,不一定是看门狗。

网友P:
是不是断电造成的?

网友Q:
看门狗没有及时喂狗造成的。

网友R:
这个估计是硬件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估计是硬件引起的

确实是硬件造成的,我用了硬件的SPI使用的smclk,但是操作SPI的时候SMCLK没有打开,导致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看门狗是怎么喂狗的?

定时器里喂的。

网友S: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硬件造成的,我用了硬件的SPI使用的smclk,但是操作SPI的时候SMCLK没有打开,导致跑飞。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断电造成的?

这个断电寄存器不一样。

网友U: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硬件造成的,我用了硬件的SPI使用的smclk,但是操作SPI的时候SMCLK没有打开,导致跑飞。 ...

硬件的原因是什么意思?

网友S:
把定时器设置为优先级。

网友U: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硬件造成的,我用了硬件的SPI使用的smclk,但是操作SPI的时候SMCLK没有打开,导致跑飞。 ...

怎么还隔了一段时间跑飞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硬件造成的,我用了硬件的SPI使用的smclk,但是操作SPI的时候SMCLK没有打开,导致跑飞。 ...

这个的时钟是什么问题?

网友V:
这个看来还是寄存器设计的问题的

网友W:
看来是时钟配置的问题导致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