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年末回忆录+总结下用ST做的东西

楼主(2017-12-26):
刚开始接触STM32系列单片机的时候是11年,那个时候参加电子比赛,指定要用这款芯片,之前学习的是51单片机,发下这款芯片竟然可以在线调试,可以实时看内存值,感觉很高级,用的AT89C51,并不能在线调试,调试全靠串口打印和分析代码,也不知道上电子论坛,全靠比赛的几个例程,比赛也没有做出什么,就只能点个灯什么,后来去实习,也是用的这款芯片,不同的是那个公司用了console,可以在串口上输入命令测试某些函数的功能,还有建立工程用TK脚本实现,就如同现在的ST的工具一样,用的最多的就是F1系列,毕业设计也是用的这个,做过几款测试设备,F1都可以胜任,后来ST出了M4,M7,还有L系列的,这些没怎用过,自己还停留在3.5的库上,再后来,换工作了,就不用ST的芯片了,会一直关注ST的。
做的比较多的是气囊控制器测试设备,大概做了四十套,用的CAN和客户的产品通信,测试产品的好坏;
电源老化的项目测试,主要是用ADC,进行数字滤波;
汽车模拟器,主要用输出数字量和模拟量,数字量有IO和PWM,模拟量主要是是实现个DDS(项目名字就是这么起的,和功能完全搭不上边)
还有些不太记得了。
PS:那个比赛叫天华杯,后来变成国信长天杯,再后来变成蓝桥杯,刚好添加了新的子论坛。

网友A:
我这边好多防盗器,或者电梯控制器就是STM32的

楼主:
我做的基本是非标设备,实现功能不难,难的是售后服务。产线出问题,就要立刻去售后,出差次数比较多,后来教会了客户烧录,一定程度上减少一些可以避免的出差。

网友B:
是啊,现在用CAN的项目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现在用CAN的项目越来越多了。

以后得flexray了

网友C:
以前电子设计竞赛用的最多。

网友D:
现在产品用的更多的是ST的产品吗?

网友C:
现在产品还是偏向于数字算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产品用的更多的是ST的产品吗?

现在不用了,用xilinx的fpga较多,单片机在系统里作为采集电压,做保护用

网友E:
我用的第一片单片机是AT89S52,买的开发板上带的。之后用过STC89C52,430,AVR,PIC,STM32.

网友F:
觉得FPGA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第一片单片机是AT89S52,买的开发板上带的。之后用过STC89C52,430,AVR,PIC,STM32. ...

只用过这些开发板...
还是项目做得少哇

楼主:
看行业吧,
采集存储行业,基本都得fpga或者powerpc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好多防盗器,或者电梯控制器就是STM32的

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在哪里?

你问我在哪儿干啥,别吓我。

网友H:
牛X,接项目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问我在哪儿干啥,别吓我。

楼主:
不厉害的,都是裸机跑的,现在MCU的RAM越来越大了,上OS必然是趋势。
实力不够,不敢接...

网友I:
跟电脑一样,配置高了,软件也大了,反而感觉系统越来越慢了。

网友J:
有啥项目要外包

网友K:
CAN在汽车电子上用的比较多

对的 不过,多节点,比如楼宇,用CAN也比较多...